[DSC] 56f800芯片中的程序怎样读出来??(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写到56f800芯片中的程序怎样读出来吗??
56f800怎样加密??那位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A:
DSP56800包括DSP56801/803/805/807/826/827, 都没有加密功能,通过CodeWarrior for DSP56800/E tools, 用户可以通过JTAG口将程序读出。
以后的DSC处理器都有加密功能,举个例子,MC56F8323/8346/8357/8367, MC56F8023/8025/8037/8006, MC56F84xxx and MC56F82xxx都有加密功能,在Flash中写入关键字,系统启动时会检测关键字,当检测到关键字后,JTAG口就会被封锁,客户就不能从JTAG口读取程序。在加密模式下,CodeWarrior tools可以执行mass erase操作,这样,Codeawrrior tools 可以给加密的芯片重新Download程序。

楼主:
通过CodeWarrior for DSP56800/E tools, 用户可以通过JTAG口将程序读出。
这个能说细说一下吗??有相关资料文档可以参考吗??
看来后面要换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56800包括DSP56801/803/805/807/826/827, 都没有加密功能,通过CodeWarrior for DSP56800/E tools, 用户 ...

通过CodeWarrior for DSP56800/E tools, 用户可以通过JTAG口将程序读出。
这个能说细说一下吗??有相关资料文档可以参考吗??
看来后面要换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