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烧写自己制作的Dual Lite板子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朋友按照FSL官方的Sabre-SDP做了一块Dual Lite的板子,有以下几个问题:

1. 下载了官方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 和 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这两个烧写工具,为什么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可以识别到USB OTG口,而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识别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

2. 使用这个MFG工具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可以烧写成功,但启动之后串口没有输出(注:程序是烧写到eMMC上的,烧写完成后也拨到了从eMMC启动的方式上),正常在烧写的时候,接上串口也是可以看到有输出的,但用这个MX6Q的MFG烧写工具,烧写的时候,串口也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处理器是i.mx6系列中的哪款?i.mx6dl? 还有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哪块开发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处理器是i.mx6系列中的哪款?i.mx6dl? 还有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哪块开发板做的? ...

是的,i.MX6DL。
具体参考的哪个还真不知道,板子拿来的时候有系统,上电,串口有输出,可以看到U-boot的启动信息里是Dual lite,然后VGA显示屏上有两个企鹅,所以确定是Dual Lite。之后我按照上边说的,重新刷了系统,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处理器是i.mx6系列中的哪款?i.mx6dl? 还有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哪块开发板做的? ...

他说是按照Sabre-SDP的Dual Lite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说是按照Sabre-SDP的Dual Lite做的

楼主你好,如果板子是参考i.MX6DL Sabre-SDP设计的话,你烧写的时候要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 来烧写,不可以使用 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来烧写,即使烧写成功了,也是不能正常启动的。
请问你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时候都修改的哪些内容呢?

网友A:
关于mfgtool使用,你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MFGTool的使用关键几点,帖中有详细的介绍,希望有助于你的理解。

网友B:
Mfgtools真心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fgtools真心不好用。

其实只要设置对了,Mfgtool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帖中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帖中问题解决了么?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没有及时回帖,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接上micro usb,mfgtools没有识别到开发板,这个有可能是哪个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没有及时回帖,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接上micro usb,mf ...

原因可能会有很多,不过感觉你的线是有问题的,使用mfgtool下载的话要使用otg usb线来连接板子的otg口和PC的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会有很多,不过感觉你的线是有问题的,使用mfgtool下载的话要使用otg usb线来连接板子的otg口和P ...

首先,接的肯定是OTG口哈。第二,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这个可以识别到OTG口,所以线和跳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才觉得奇怪,为什么DL的识别不到,Q的就能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