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怎么输出1280*1024的分辨率啊(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请问开发板上烧写的那个image,能够HDMI显示,我烧写了,官方的没有显示器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开发板上烧写的那个image,能够HDMI显示,我烧写了,官方的没有显示器没有显示。 ...

hdmi是可以输出的,只是分辨率跟我的屏幕不匹配,我想改成1280*1024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hdmi是可以输出的,只是分辨率跟我的屏幕不匹配,我想改成1280*1024的分辨率 ...

能否上传一个烧写工具,让我尝试下,官方说下载的mfgtools中image不支持hdmi显示,不知是真?

网友B:
一般HDMI都是使用默认的1080P,如果你要输出1280*1024,你需要修改一下BSP。请问你使用的BSP版本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HDMI都是使用默认的1080P,如果你要输出1280*1024,你需要修改一下BSP。请问你使用的BSP版本是什么? ...

你好,如何通过修改BSP,去修改输出分辨率 ?这个地方修改video=mxcfb0: dev=hdmi,1920x1080M@6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HDMI都是使用默认的1080P,如果你要输出1280*1024,你需要修改一下BSP。请问你使用的BSP版本是什么? ...

我跑的是安卓4.2.2,linux版本是3.0.35, 我在uboot中设置如下环境变量,但结果输出的的720P的分辨率。你说的BSP版本要从哪里看的啊,我的芯片是imx6q。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hdmi,1280x1024M@60,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28M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HDMI都是使用默认的1080P,如果你要输出1280*1024,你需要修改一下BSP。请问你使用的BSP版本是什么? ...

我跑的是安卓4.2.2,linux版本是3.0.35, 我在uboot中设置如下环境变量,但结果输出的的720P的分辨率。你说的BSP版本要从哪里看的啊,我的芯片是imx6q。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hdmi,1280x1024M@60,bpp=32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ff fbmem=28M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跑的是安卓4.2.2,linux版本是3.0.35, 我在uboot中设置如下环境变量,但结果输出的的720P的分辨率。你 ...

你BSP使用的是android4.2版本的。源码中只有1080P和720P的分辨率,所以你在u-boot中如何修改都不会为1280x1024的,你要先修改BSP中的tve.c文件,添加1280x1024分辨率的显示。BSP是在你的源码当中,你板子上烧写的image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网上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BSP使用的是android4.2版本的。源码中只有1080P和720P的分辨率,所以你在u-boot中如何修改都不会为1280 ...

我是自己编译的image,我修改tve.c,没有编译这个文件啊,我在mxc_hdmi.c这个文件
static void mxc_hdmi_set_mode(struct mxc_hdmi *hdmi)
{
      。。。。。。
        fb_var_to_videomode(&m, &var);
        dump_fb_videomode(&m);

        mode = fb_find_nearest_mode(&m, &hdmi->fbi->modelist);

    //add by cai
    if((mode->xres == 1280) && (mode->yres == 720))
    {
        mode = &sxga_mode;
    }
    //end add
    。。。。。。
}

增加了if((mode->xres == 1280) && (mode->yres == 720))//add by cai
    {
        mode = &sxga_mode;
    }这句话,HDMI输出分辨率是改成了1280*1024了,但是没有声音输出,应该是我改的有问题,所以来这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BSP使用的是android4.2版本的。源码中只有1080P和720P的分辨率,所以你在u-boot中如何修改都不会为1280 ...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官网上论坛的帖子:iMX6 HDMI output 1366x768 resolu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何通过修改BSP,去修改输出分辨率 ?这个地方修改video=mxcfb0: dev=hdmi,1920x1080M@60   ??
...

这里是要先去修改一下源码,最后修改u-boot中的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官网上论坛的帖子:iMX6 HDMI output 1366x768 resolution。 ...

这个帖子上貌似也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上貌似也没解决。

修改的方法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2015-10-2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官网上论坛的帖子:iMX6 HDMI output 1366x768 resolution。 ...

HDMI 的声音怎么加载的?

网友E:
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