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过驱电压的概念

楼主(2014-06-25):
如上图所以,搞不懂,请指教

网友A:
搞不懂什么?

网友B:
就是说上拉电阻不能太大。

否则速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上拉电阻不能太大。

否则速度就降下来了。

"太湿",你又换马甲了?一个月怎么也换了30多个。

这个问题跟电阻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什么?

Vod,5mv,20mv,50mv,100mv;指的是什么电压,这个电压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D:
Vod,input  voltage overdrive,我理解就是输入电压相对于Vos的压差,这个压差越小,比较器越难以识别和做出反应

网友A:
+(-)比-(+)高5mv、2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