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6-25):
大家好啊,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就是上图的R7//R8呢,求解释啊???

楼主:
还有就是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啊,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
铃木说得?

网友B:
没错,就是铃木雅臣。
此图是铃木雅臣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72页图4.4。

这样说的人,是把射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当成零,同时认为两管同时工作(甲类),所以得到R7//R8。
铃木本人倒是没有这么说。

网友C:
对,铃木书80页说的:输出阻抗为R7//R8。
铃木说错了!
忽略射随器很小的输出阻抗,信号正半周输出阻抗应为R7,负半周应为R8,取R7=R8,则输出阻抗=R7=R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铃木书80页说的:输出阻抗为R7//R8。
铃木说错了!
忽略射随器很小的输出阻抗,信号正半周输出阻抗应为 ...

先要判断是甲类还是乙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要判断是甲类还是乙类,

铃木原来设计是甲乙类。静态电流2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铃木书80页说的:输出阻抗为R7//R8。
铃木说错了!
忽略射随器很小的输出阻抗,信号正半周输出阻抗应为 ...

呵呵:)

网友B:
射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绝对不能视为零,甚至不可忽略。
Tr3输入信号源内阻大致上就是R3,而R3为330欧。Tr3电流放大倍数算100,计算出的输出电阻也比0.5欧大不少。

所以铃木这本书,误人不浅。算是本入门书,提高则不行。而且要提高的话,必须纠正原书中的很多错误。
相当于走岔了路,必须回到开始走岔的地方,重新开始走。

***还吹捧铃木:放弃了曲线图解法,云云,云云。

网友F:
这个图,只有学习的用处,没有实际用处。
没有反馈的,输出阻抗可以大致这么算。
如果加反馈,输出阻抗就低了。
好像一个普通三极管的跟随器,输出阻抗也不会很接近0的,达林顿管倒差不多接近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射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绝对不能视为零,甚至不可忽略。
Tr3输入信号源内阻大致上就是R3,而R3为330欧。Tr3电 ...

1. 本友也不赞成忽略射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问题是铃木先生把它忽略了,暂时顺着铃木的思路分析一下也未尝不可,忽略了才得到R7//R8。

2. 不能因为铃木的一些错就把他全部否认了。铃木的书在中国还是有很多读者的,足以说明有他的优点。优点之一就是甩掉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有人极力吹捧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但是也没有见他用本法解决问题,他是叶公好龙。

3. 误人不浅的是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折腾了好几十页,啥也没有搞出来。模电课堂上使学生或者看天花板,或者进入梦乡,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不可没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只有学习的用处,没有实际用处。
没有反馈的,输出阻抗可以大致这么算。
如果加反馈,输出阻抗就低 ...

铃木可不是这么说的。
铃木说是用在随身听里面,而且书中有照片,还不仅是一幅照片。

网友F:
是呀,都是70-80年代的电路,学习一下可以。
不知道作者是什么年代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就是铃木雅臣。
此图是铃木雅臣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72页图4.4。

嗯,是铃木的,谢谢了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其中最大问题是:1.把两半周工作的R7R8视为并联;2.这个没有反馈的,半波大信号的工况下,输出电阻真的不好确定;3.作为高等教材的水准,由此错误可见一斑
学校统一规定教材的数量,不应视为“有很多读者”
这也是**教授兔死狐悲的原因

网友B:
铃木这本书,在“前言”里面他自己说,“本书中,在说明或设计晶体管电路时,并没有采用等效电路、负载线等过去常考虑的方法”。
铃木没有说出来的是:此书也不使用数学工具。
此书当然会受到对电子学一知半解、对数学分析完全不懂的读者(往往是业余者)的欢迎。
然而,他们不知道“其所以然”,甚至不能“知其然”,顶多是照猫画虎罢了。
这,就是此书的危害。

网友G:
铃木说的并没错,相对于国内教材  比较之下反而铃木说出了器件的本质应用(看看其他国外的教材也能看出),不像国内教材一上来就一堆数学公式摆在那里,也不说原因,整的你一头雾水,复杂化,好像不整复杂点都对不起你教的大洋。就比如三极管受温度影响:国内是直接是温度升高Ic变大   看看铃木Ib受温度影响从而影响Ic的变化  这是三极管的本质。
输出是R7并R8是因为输出电流流过了它们,C2作用是在交流通路中使Tr3、4基极等电位

温度升高,Ic的变大,Ib的变化仅仅贡献之一

网友H:
不同的书适合不同的阶段的读者,没必要这么较真,哎~~谁让电子技术这么博大精深呢,看看已经过去的30年、20年、10年、5年、乃至今年的上半年,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特别是嵌入式微控制器芯片所代表的设计思想、设计手段、制造工艺、系统编程等等的迅猛发展,每个人其实是太渺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铃木说的并没错,相对于国内教材  比较之下反而铃木说出了器件的本质应用(看看其他国外的教材也能看出), ...

这位大shi,
“因为输出电流流过了它们”就要并联计算输出阻抗?这是在铃木误导之下,您也跟着犯得第一大错
主题图示电路的等效输出电阻,实际上具有极大的非线性,较大音量时几乎听不清什么,失真可达50%数级。这是铃木大错特错
主题电路两级直流耦合却未加反馈,“稳定性”问题将使它根本无**常工作,岂是“热耦合”所能?这是铃木大错特错超级错

除非,铃木有特别注解,如“本书电路均为原理性之初本,没用啥使用价值,也不保证无有技术细节漏洞瑕疵”之类

就这样一本破的不能再破的洋垃圾,竟为大shi2菜双双视为至宝3鞭一般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书适合不同的阶段的读者,没必要这么较真,哎~~谁让电子技术这么博大精深呢,看看已经过去的30年、 ...

+1,估计谁都要经过这么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看课本,那时坚信看好课本就能干大事了,信心满满的。

第一阶段学完后,发现不是这回事,甚至连电蚊拍电路也看不懂,于是继续寻找,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发现铃木等电子制作类的书特别好,跟着做就能调出电路来,此时信心在此回涨,过一段时间又发现,电路是做出来了,但工作机理还是迷糊,于是继续寻找,进入第三阶段。。。

。。。。

网友I:
刚入手,这么多人喷呢?铃木书中写了好多如果忽略,但是设计方法不对么?一棒子打到底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刚入手,这么多人喷呢?铃木书中写了好多如果忽略,但是设计方法不对么?一棒子打到底么? ...

这位同学,之所以瞧也不起铃木,只从论坛发帖考察其学习效果而论
例如本案6楼“忽略射随器很小的输出阻抗,信号正半周输出阻抗应为R7,负半周应为R8,取R7=R8,------”
虽为知名教授,亦受铃木“不求甚解”思维影响,竟然如此愚昧无知,而感震惊!
1.(甲)乙类射极输出电阻完全不能确定,甚至都不好定义
2.况且这个电阻实际是由3部分组成:R7 + re +(rbb'+R3)/贝塔

您当然可以举例说明:铃木帮助做了不可替代作用,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刚入手,这么多人喷呢?铃木书中写了好多如果忽略,但是设计方法不对么?一棒子打到底么? ...

铃木的设计方法确实不对。
前页Lgz2006已经指出:该放大器从输出端(两个互补管发射极联接处)到前级输入处没有直流负反馈,工作点不会稳定,由于晶体管特性的分散性,根本无法工作。铃木在书中大谈什么热耦合,那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而且也确实解决不了问题(铃木没有进行计算)。
解决的办法,是加入直流负反馈来稳定工作点。如果怕交流增益降低,完全可以让工作频带内交流负反馈不起作用(类似的方法本版面以前讨论过,***大露脸或者准确地说大现眼)。
说铃木此书误导,并不为过。

网友B:
就算re书中没有讲到(铃木自己说的不用等效电路),rbb也没有讲到,统统忽略,(R3/贝塔)总不能忽略。R3在图中为330欧,贝塔算100,相除后也有3.3欧,比0.5欧大多了。和3.3欧相比较,0.5欧忽略掉勉强说得过去,和0.5欧相比较,忽略3.3欧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网友B:
我是过来人,走的就是先看铃木这类“跟着做就能调出电路来”的书(当然是电子管的,那时中国没有晶体管)。然后发现越来越不对劲,甚至有些地方明显违背物理学,甚至违背数学,这才从《电路分析》开始,仔细学习欧姆定律(不说假话,确实是从欧姆定律开始),逐步学习电路理论,再到电子理论。绕了一大圈弯路,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所以我说,像铃木这样的书,入门可以,提高不行。要提高,必须从走岔的路回去,从开始走岔的地方,重新开始。

路过打酱油。。 + 5

网友A:
后铃木还可以这样补充:如果不计较re,rbb'甚至R3的影响程度,假设输出电阻仅由R7确定,假设输出电流在微功率的mA级,那么Ro=R7//R8。如此,俺就要从另外角度批评此书了

网友J:
然后发现越来越不对劲,甚至有些地方明显违背物理学,甚至违背数学,这才从《电路分析》开始,仔细学习欧姆定律(不说假话,确实是从欧姆定律开始),逐步学习电路理论,再到电子理论。绕了一大圈弯路,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这些,见得太多了....

网友B:
铃木这本书,在“前言”里面他自己说,“本书中,在说明或设计晶体管电路时,并没有采用等效电路、负载线等过去常考虑的方法”。
那个**,把铃木此书奉为至宝。铃木不采用等效电路、负载线,他也跟着叫嚷三极管特性曲线图解法没有用,不能算出最大输出。
**自己的书里,倒是用了负载线图解法。可是,他的图里面只有负载线,却没有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那还图解算个什么劲?直接欧姆定律就算完了。殊不知,图解法要解决的,正是非线性问题,这是欧姆定律不能使用的地方。

网友B:
说“**”,并非蔑称,“菜”是他自己起的网名。
叫“**”吧,岁数不够,比我小不少呢。
叫“**”吧,有蔑视之嫌。
所以只好称为“**”。

网友B:
有幸得路过兄5分,荣光!

都是加分,chunyang、HWM、tyw……加的一分,那个权重可是太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铃木这本书,在“前言”里面他自己说,“本书中,在说明或设计晶体管电路时,并没有采用等效电路、负载线等 ...

大姨妈。

你还滚回。

你老家。

招摇撞骗。

去吧!

你说的这些。

都是一个。

不懂装懂的。

外行。

的胡言乱语。

病程了。

你们作为。

国产教科书。

受害者的。

一贯不懂装懂。

的欺骗做法。

你在这个论坛。

真正有点长近。

都是从本大师这里。

学习的。

都潜移默化了。

你还想否认吗?

你个毫无意义。

就会不懂装懂。

进行行骗的。

郭灿教科书的。

受害者。

现在你早已成为。

不懂装懂的。

行骗帮凶。

本大师郑重建议。

正常人。

年轻人。

不要来这个论坛。

有XZ7,l6,mayz-pwoeanrant-大姨妈。

一伙不懂装懂的。

你们不会有任何长进。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本大师。

坚定不移地。

深刻揭发。

maychang大姨妈。

一伙的无耻行径。

谢谢大家!

PowerAnts -15 你连二接三犯规,你的所有ID将被永久禁言,.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幸得路过兄5分,荣光!

都是加分,chunyang、HWM、tyw……加的一分,那个权重可是太大了。 ...

你这个。

臭不要脸。

填充支持。

的臭女人臭大姨妈。

你还是回你们老家。

该感冒干吗去吧!

你这个女人。

真实不可救药。

此ID留作封杀其所有马甲的证据

网友L:
我不知道有铃木这本书,只记得有一次上书店看到有一套丛书,是日本人编的,随手翻了翻,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翻过这样的书。书,各有各的读者群,适合自己的,就可以。最好经你的老师推荐要好一点,不要拣到篮里就是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刚入手,这么多人喷呢?铃木书中写了好多如果忽略,但是设计方法不对么?一棒子打到底么? ...

说得对,不能一棒子打到底!铃木的书,甩掉等效电路是不对的,但是甩掉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是对的。因为,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最害人,很多书用它,画了十几页甚至几十页,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铃木这本书,在“前言”里面他自己说,“本书中,在说明或设计晶体管电路时,并没有采用等效电路、负载线等 ...

人家用负载线图解法找到了临界工作点Ic(cr)及Uce(cr),还找到了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LZ钟爱依赖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可是LZ得到什么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呀,好悲哀呀!
负载线图解法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孰优孰劣,无需多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过来人,走的就是先看铃木这类“跟着做就能调出电路来”的书(当然是电子管的,那时中国没有晶体管)。然 ...

@"绕了一大圈弯路,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所以我说,像铃木这样的书,入门可以,提高不行。要提高,必须从走岔的路回去,从开始走岔的地方"

一份艰辛换来一份收获。相信LZ历经几十年艰辛,收货一定蛮大的。何不写一本模电书,既能入门,又能提高,而且有蚂蚁、xukun、老六N多高手为您做坚强后盾,而且说不定就连本友也会舍得大把银子来大批购买!一下子订你几百本!

期待LZ写出旷世模电书!

网友C:
其实LZ把用在这里发言的10%的精力拿出来,小小意思,10本旷世模电书都早已经写出来了!写出书来,才是硬道理、硬功夫,何须与那些蛮人费您那高贵的口舌。

网友I:
我和我们同事拆过理研的气体探测仪器,里面的共射极放大电路一样的,至少是说明他是对的,我学机械的,我买他的书,昨天才网购电烙铁,回来之后自己要按着他得电路焊接,我要看看,你们说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和我们同事拆过理研的气体探测仪器,里面的共射极放大电路一样的,至少是说明他是对的,我学机械的,我买 ...

无独有偶,巧的狠,俺是专业电工,业余车工
经你一说,铃木书还真的适合与你
铃木本人肯定不简单,他写此书——从内容看,就是以业余读者为对象
您想验证_,俺倒有个主意:你努力仨月,参照主题,设计一款比较实用(大体自个儿欣赏水准)小功放

网友A:
**啊,编本书卖钱,那叫生财有道。它与GDP有关,与模电贡献不呈必然关系

人各有志,试想天下所有知道点儿3极管的人都来编书,把3极管改叫“电流增益器”,电容器叫“能量库”,电阻叫“欧姆体”,那模电教材领域的混乱程度可知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无独有偶,巧的狠,俺是专业电工,业余车工
经你一说,铃木书还真的适合与你
铃木本人肯定不简单,他写此 ...

呵呵

试试看,就知道专业与业余的区别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呵呵

铃木这种书,确实不能上讲堂,只能作为业余学习用。

网友B:
一次某网友(好像是xukun977贴的,记不大清楚,抱歉)贴出著名的HP公司第一个产品,是为迪斯尼公司制作的文氏电桥音频振荡器,包括照片和原理图。我在原理图中一个电阻上画了个圈,问这个电阻的作用(当然我是明知故问)。两分钟不到,Lgz回了两个字“点灯”。我从这两个字,立即知道Lgz对振荡电路的理解,和**绝对不止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别。Lgz那是真正的行家,**是“因不用电感,没有高次谐波,故电压波形纯净”、“正反馈最强,振幅最大”,根本不懂振荡电路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