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CAN,PS2,I2S】

楼主(2014-06-25):
Q1:错误帧和过载帧有什么区别吗?
A1: 除了错误帧的被动错误标志外都是一样的。

楼主:
Q2 PS2 有範例嗎?
A1:  有提供 PS2 mouse  及 PS2 keyboard 的例子。

楼主:
Q3 PS2 可以當作 GPIO 使用嗎?
A1:  可以的。

楼主:
Q1:  I2S 能够处理24-bit 数据吗?
A1:能,I2S 能处理 8/16/24/32-bit 数据。

楼主:
Q2: 在单声道模式下用是左通道还是右通道接收数据?
A2: 用右通道接收数据

网友A:
我最喜欢can总线的东西,不错

网友B:
一般具有复用端口的都可以作为IO端口使用,这个没啥好疑问的,所有单片机都是那个德行。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B:
一般具有复用端口的都可以作为IO端口使用,这个没啥好疑问的,所有单片机都是那个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