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RF电路微带线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无正文)

网友A:
阻抗线的要求基本有两点:1,线要做阻抗匹配,2,整条线尽量做到阻抗连续,你说的转角问题就是阻抗连续问题,可以有转角但要是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线的要求基本有两点:1,线要做阻抗匹配,2,整条线尽量做到阻抗连续,你说的转角问题就是阻抗连续问题 ...

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抗线的要求基本有两点:1,线要做阻抗匹配,2,整条线尽量做到阻抗连续,你说的转角问题就是阻抗连续问题 ...

线怎样做阻抗匹配?

网友A:
一般RF要求50欧姆,TV接收75欧姆,USB要求差分阻抗为90欧姆等等,绘制layout的时候根据选好的参考层及PCB介质的介电系数和铜厚等参数等计算出trace宽度,板厂会根据你的要求来做出你要的PC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RF要求50欧姆,TV接收75欧姆,USB要求差分阻抗为90欧姆等等,绘制layout的时候根据选好的参考层及PCB介 ...

这么复杂:o,对于阻抗匹配线宽这东西我从来都没算过,画图画完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复杂,对于阻抗匹配线宽这东西我从来都没算过,画图画完就完了

确实是这样的,一般layout的时候只是大概的控制下线宽,线距,精确的阻抗线处理要板厂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