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稳压源带负载

楼主(2014-06-25):
直流稳压电压模块是买的成品,+5v  -5V双路供电,就是给附件的电路供电,不带负载时输出稳定电压+5 -5,都接上负载后,正电压可以达到4.95,负电压就降到2.5v。按电路来说,所带负载都是一样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弄不明白,求高手指教  附电压源的参数 如图   供电负载电路如图

网友A:
电源不合格。

网友B:
检查电路板有没有短路的、器件有没有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板有没有短路的、器件有没有发热的

发现一个问题,1、在负电压供电的输入端的滤波电容挺烫的, 就是上图中  C7 C8,这是后面电路出现问题了吗 还是电容的问题
2 、运放没有输入,测试的电路中的大部分电阻有压降,这是正常的吗,只要给运放供电,就会产生电流吗?怎么觉得不对呀,但是为什么还有电压?

网友B:
看看你的c8电容焊反没,现象好像是电容反了

网友C:
这种电路是不能只有-5V带载的,要+5-5V同时带载才可以,你可以试下。

楼主:
是同时接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c8电容焊反没,现象好像是电容反了

反过来接了,电容还是很烫,但是电压已经从之前的的-2.5v升到-3.07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过来接了,电容还是很烫,但是电压已经从之前的的-2.5v升到-3.07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

而且-5V电压,地端应该属于高的电压,从地到-5V电压,应该不错吧,电路上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5V电压,地端应该属于高的电压,从地到-5V电压,应该不错吧,电路上看应该没问题吧 ...

电压是这样测量的,反接过的电容不要用了,更换新的。有时反接的电容会炸。

网友D:
你不能盲目的这样测试,
分2部分
搞功率电阻, 先测你的电源。确定带载能力
2 搞稳压电源接你的电路调试,看看正负 电源各需要多少电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这样测量的,反接过的电容不要用了,更换新的。有时反接的电容会炸。 ...

的确接反了,换好试了,已经没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盲目的这样测试,
分2部分
搞功率电阻, 先测你的电源。确定带载能力

有道理,谢谢

网友E:
小哥哥:打起精神来!…别犯这种低级错误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