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 JTAG裸奔

楼主(2014-06-25):
BBB用的是TIam335x芯片,这个片子TI官网上的资料相当丰富,特别是有一个AM335X_StarterWare裸奔库,简直是为电工量身打造。
所以我一拿到板子就买了对应接口焊上调JTAG,前前后后也忙活了半天。这儿将我的jlink连接步骤写出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下。

排针:

连接JLINK

测试软件:IAR 6.4j-link驱动 V4.56
测试硬件:DJ-Link-ARM 8.0BeagleBone-Black 中国版 Ver.B版本;

连线方式:

如图,这7根线都需要接,接j-link对应接口。

Iar的设置:

调试效果:

然后像玩单片机一样玩BBB吧,

楼主:
一些必备的资料

网友A:
非常好,嘻嘻

网友B:
真正的高档单片机啊

网友B:
这样IAR调试需要安装CCS来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IAR调试需要安装CCS来支持吗?

不要,
源码找AM335X_StarterWare
里面有IAR的工程
TI官方也给了一些视频教程

网友C:
CCS  和 keil 能用吗 IAR 好差 找定义都不行 看也不好看

网友D:
只要肯动手的就会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E:
LAUNCHXL-F28027 C2000 Piccolo LaunchPad上板载的XDS100 V2仿真器也可以用。
但在IAR 6.4下面速度很慢,单步一下接近2秒。

网友F:
好资料,焊接掌握不好啊,怕焊坏了。

网友G:
程序是下载到哪了?破坏了自带系统了吗?

网友H:
插针是多大的

网友I:
跟着楼主学习下的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程序是下载到哪了?破坏了自带系统了吗?

应该是放到sdram中运行了
不影响自带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插针是多大的

1.27mm 10p*2  SMT贴片
公头,母头都需要

网友J(2014-08-25):
@leop_wang  同问 ,程序是下载到哪了?破坏了自带系统了吗?

网友K:
楼主继续分享   等待跟你学习啦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些必备的资料

资料下载的了,谢谢分享的,我参考学习的。

网友M:
分享是美德哦

网友N:
个人觉得   如果没有linux基础   裸开发应该更好理解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C:
CCS  和 keil 能用吗 IAR 好差 找定义都不行 看也不好看

CCS可以,keil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程序是下载到哪了?破坏了自带系统了吗?

系统程序应该是下载到flash里面吧,
Cortex-A的芯片应该不会再带片内存储器。
原系统肯定破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放到sdram中运行了
不影响自带系统

你重启过系统试过吗??
真的不影响??

网友O:
楼主有没有试过用JTAG刷系统(不是烧程序)?
bootloader应该只能用JTAG烧些吧,不知道TI有没有提供其他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没有试过用JTAG刷系统(不是烧程序)?
bootloader应该只能用JTAG烧些吧,不知道TI有没有提供其他的方 ...

大概说一下我对am3359 jtag烧入运行的理解

通常单片机jtag调试会把bin烧到flash中,也就会把原有固件更新了

但是bbb的烧入过程是不一样的,ide会通过jtag将am3358的供电,时钟及ddr都初始化好,然后把固件下载到ddr中,再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是不会修改原有固件的

以上是默认情况,应该也可以将固件放到某处可擦写的flash中,但操作也会比单片机复杂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大概说一下我对am3359 jtag烧入运行的理解

通常单片机jtag调试会把bin烧到flash中,也就会把原有固件更 ...

默认是烧写到flash中吧,至少单片机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O:
默认是烧写到flash中吧,至少单片机是!

你用ccs或者iar调下看看,都在ddr中跑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用ccs或者iar调下看看,都在ddr中跑的

恩,可能是默认的吧,板子来了我好好研究研究!
你有美誉开路过怎么把程序写进flash呢?改IAR的设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恩,可能是默认的吧,板子来了我好好研究研究!
你有美誉开路过怎么把程序写进flash呢?改IAR的设置吗? ...

这个没有研究,估计有脚本可以搞定这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研究,估计有脚本可以搞定这事

捉紧研究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27mm 10p*2  SMT贴片
公头,母头都需要

谢了

网友B:
楼主你把CTI与JLINK对应链接发一下吗,我接了没有认到?谢谢!

网友P(2014-11-27):
你好 我也在用bb的am335x 我连接了jlink的七根线 但是读不到cpu 想请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P:
你好 我也在用bb的am335x 我连接了jlink的七根线 但是读不到cpu 想请教下

需确保没有进入linux
两种方法:按着一个按键上电 or 在串口中暂停uboot引导

网友P:
引用 网友E:
需确保没有进入linux
两种方法:按着一个按键上电 or 在串口中暂停uboot引导 ...

恩 是这样的 两种方法都行 我也想到可能是系统引起 不过没想到怎么抹去系统

网友Q(2015-01-13):
好教程,不过买BBB裸奔有什么意思?

网友Q:
还不如弄个串口呢

网友J(2015-04-10):
楼主 你jlink这个版本有 am335x ????
我用的4.58版本  比你的高 ,都没有 ,求解释????  project你自己创建的吗

???

@leop_wang

谢谢!

网友R:
这个资料分享的非常好。

网友S(2015-05-17):
请问楼主  JTAG接口哪买的?

网友T(2015-11-20):
顶一个   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U(2016-01-06):
引用 楼主:
不要,
源码找AM335X_StarterWare
里面有IAR的工程

您好,麻烦问下,裸跑的话,必须的基本设置是哪几个文件呢?
StartWare里面好多好多文件啊,那些是必须添加的,就是像您一样当单片机用。
望回复,谢谢。

网友V(2016-05-06):
把玩的时间都用来玩各种beaglebone,也是蛮欢乐的。

网友W(2016-12-19):
您好,请问您焊接的这个JTAG排针叫什么名字?有购买地址不?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下载?

网友:
会不会破坏里面的程序?

网友X:
没有用过IAR开发过。

网友X:
beaglebone这个能够iar开发吗?

网友Y:
现在一般用jlink的swd接口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