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C这个编译问题谁知道啊

楼主(2014-06-25):
js: "C:/dvsdk_1_11_00_00_DM648/xdc_2_95_02/packages/xdc/cfg/Main.xs", line 170: exception from uncaught JavaScript throw: Error: incompatible use of package 'ti.rtdx': imported ti.rtdx [2,0,0,5,0], ti.bios.utils was built with ti.rtdx []; incompatible use of package 'xdc.bld': imported xdc.bld [1,0,0,0,1183011756898], ti.rtdx was built with xdc.bld [1, 0, 1], ti.pmi was built with xdc.bld [1, 0, 1], ti.pscl was built with xdc.bld [1, 0, 1], ti.bios was built with xdc.bld [1, 0, 1]; incompatible use of package 'xdc': imported xdc [1,1,0,0,1183011749422], ti.rtdx was built with xdc [1, 1, 1, 0], ti.pmi was built with xdc [1, 1, 1, 0], ti.pscl was built with xdc [1, 1, 1, 0], ti.bios was built with xdc [1, 1, 1, 0]
Adding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onfiguration script:
        environment['xdc.cfg.check.fatal'] = 'false';
converts this incompatibility error into a warning. Please, check the documentation for the package xdc.cfg for more information.
    "C:/dvsdk_1_11_00_00_DM648/xdc_2_95_02/packages/xdc/xs.js", line 137
gmake.exe: ***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 Error 1
gmake.exe: ***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 Deleting file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fg.cmd'
gmake.exe: ***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 Deleting file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fg_c.c'
gmake.exe: ***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 Deleting file `package/cfg/video_capdis_x64Pcfg.s62'

楼主:
xdc和bios的版本不兼容导致的,当时CCS3.3的安装文件自己生成的bios_5_31_02有问题,无法添加DSP/BIOS文件,所以自己升级成bios_5_41_10_36,就出现了上面的编译错误,最后从【[software-dl.ti.com/dsps/dsps_registered_sw/sdo_sb/targetcontent/dvsdk/bios_dvsdk/1_11_00_00/index_external.html】下载dsp_bios_setupwin32_5_31_08_15解决了该编译问题。不知道这个编译问题是不是就是引起我前面求助的xdc进不了main函数。自己给自己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xdc和bios的版本不兼容导致的,当时CCS3.3的安装文件自己生成的bios_5_31_02有问题,无法添加DSP/BIOS文件 ...

这方面不太懂    只能感谢你的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