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 无线波形

楼主(2014-06-25):
各位大大们,本人项目上用一个单片机做一个无线控制器,需要一些密码发射遥控器是单片机+315RF无线发射模块,接收端是315M超再生式接收模块+单片机解码。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单片机IO发射出去的波形和接收器接收到的波形存在着脉宽程度不同的现象,图片1为发射模块单片机IO 输出波形,图片2为接收端波形(其中图片2接收段为本人需要的波形,不得不调整输出波形为图片1这样子才可以保证有这样子的波形),得到一个窄脉冲需要一个几乎50%的脉宽。得到一个宽脉冲几乎需要一个90%的脉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同样的,我试了那些pt2260之类的,发射和接收端口波形几乎一致。是本人的无线传输模块有问题吗,小弟我第一次接触无线,希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信號的速率越接近接收模块允許的速率時,接收器接收到的波形宽度失真就越大。 ...

我单片机IO发射的频率和  PT2262遥控器的一致

网友B:
应该是你接收摸块有问题,频点偏的可能性很大,你换个试试

网友C:
一般是接收模块有问题的,频偏吧

网友D:
涨姿势了

网友E(2014-08-21):
你的接收模块的整形电路的参数不当引起波形严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