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20V风机可吾可以用可控硅?

楼主(2014-06-25):
控制220V风机可不可以用可控硅?
我想用1个BTA06来控制PTC的两个温度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是不是单片机上接个电阻到可控硅控制极就行了

网友A:
单片机电路

网友B:
看你要控制什么了。如果是“开”和“关”,不但是可以,而且很简单。
如果是要控制转速,那不一定“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路

AC220V的风机怎么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需要加光耦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C220V的风机怎么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需要加光耦隔离的。

3081是光耦可控硅

网友D:
单片机驱动可控硅不是问题,
要不要光耦隔离也不是问题,
一个IO口控制两个温度,这是亮点。
匿名
不能,我国电机的要求是正弦波,可控硅调制后的波形不是正弦波,这样电机工作时发热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能,我国电机的要求是正弦波,可控硅调制后的波形不是正弦波,这样电机工作时发热快, ...

只控制通断的话没这个问题,调相的话要看电机类型,跟什么要求正弦波没关系。

网友G:
一般情况下,不要用 --  而不是不用 又又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控制什么了。如果是“开”和“关”,不但是可以,而且很简单。
如果是要控制转速,那不一定“可以” ...

是只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路

MOC3061,你哪个是光耦可控硅吧,不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路

这样成本很贵能不能用PC817替代这个光耦可控硅

楼主:
这个电路行不行?我的电源是非隔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行不行?我的电源是非隔离的!

不画出完整的电路,谁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这个图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成本很贵能不能用PC817替代这个光耦可控硅

PA7连接单片机IO,用817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7连接单片机IO,用817好像不行

是啊,我试过好像不行呢!

网友H:
风机功率多少啊?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这电路我看到可以用来控制直流的呢?可控硅怎么能控制直流呢?

网友I:
   我用过AC220v/100w电风扇,用双向可控硅,手动调节电位器控制导通角以变档。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单片机能不能串一个470R的电阻直接驱动BT137?

楼主:
直接驱动BT131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单片机能不能串一个470R电阻直接驱动BT13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风机功率多少啊?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价格太贵了,风机用可控硅算了

网友J:
。。。。不因当是这样的么:  控制开和关,就用继电器, 控制转速就用可控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因当是这样的么:  控制开和关,就用继电器, 控制转速就用可控硅么 ...

我想知道BT137能用单片机串个电阻直接驱动不?要不要加三极管?

网友J:
BT137 要配合  交流电的过零检测电路+ 驱动器(光耦)  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BT137 要配合  交流电的过零检测电路+ 驱动器(光耦)  来驱动

我是非隔离式的,想直接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

楼主:
还有一个特别烦的问题要驱动BT137用阻容降压要多大的CBB电容?

楼主:
这个图能过ENC吗?还有L3一般会多大的?

网友K:
不行,最好用3081或3063,不过如果功率不大,也不平凡启动,就直接用继电器就行,用个几年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可行,我现在已经测试通过了

网友M(2019-09-23):
引用 网友B:
不画出完整的电路,谁也不知道行不行。

您好,最近使用MOC3083经典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发现光耦不能关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