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选择“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编译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参考SABRE-SD设计的板卡,选择“use packages in preconfig(Min profile) ”没有问题,现在选择“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后出错。错误信息如下:

Processing: busybox
=====================

Processing: binutils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scbuild/scdeploy already unpacked package

Processing: binutils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build key set, no prebuilt rpm,

rpmbuild --dbpath /home/kt604/ltib/rootfs//var/lib/rpm --target arm --define '_unpackaged_files_terminate_build 0' --define '_target_cpu arm' --define '__strip strip' --define '_topdir /home/kt604/ltib/rpm' --define '_prefix /usr' --define '_tmppath /home/kt604/ltib/tmp' --define '_rpmdir /home/kt604/ltib/rpm/RPMS'  --define '_mandir /usr/share/man' --define '_sysconfdir /etc' --define '_localstatedir /var' -bc --short-circuit  /home/kt604/ltib/dist/lfs-5.1/binutils/binutils.spec
Building target platforms: arm
Building for target arm
Executing(%build): /bin/sh -e /home/kt604/ltib/tmp/rpm-tmp.93255
+ umask 022
+ cd /home/kt604/ltib/rpm/BUILD
+ cd binutils-2.23.0
+ '[' arm-none-linux-gnueabi- = arm_v6_vfp_le- -o -n '' ']'
++ echo arm-none-linux-gnueabi-
++ perl -n -e 's,-$,,;print'
+ OPT_CFGHOST=arm-none-linux-gnueabi
++ echo i686-pc-linux-gnu
++ sed s/-/-build_/
+ BINUTILS_BUILD=i686-build_pc-linux-gnu
+ rm -rf build-binutils
+ mkdir build-binutils
+ cd build-binutils
+ export CPP=/usr/bin/cpp
+ CPP=/usr/bin/cpp
+ CC_FOR_BUILD='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 ../configure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build=i686-build_pc-linux-gnu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usr --disable-nls --enable-multilib=no --mandir=/usr/share/man --enable-shared
configure: error: cannot find sources (move-if-change) in .. or ..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kt604/ltib/tmp/rpm-tmp.93255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kt604/ltib/tmp/rpm-tmp.93255 (%build)
Build time for binutils: 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binutils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Wed Jun 25 15:24:28 2014
Ended:   Wed Jun 25 15:26:01 2014
Elapsed: 93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binutil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kt604@ubuntu:~/ltib$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需要使用 gnome 的界面么?如果不是,建议你选择Min profile就好了,一般都是使用的Min prof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需要使用 gnome 的界面么?如果不是,建议你选择Min profile就好了,一般都是使用的Min prof ...

你好,Rita ,请介绍一下 Min profile,或者有什么文档说明这个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Rita ,请介绍一下 Min profile,或者有什么文档说明这个 ?

你好,介绍这个的文档是没有,不过编译的时候选择这个的话编译过程会比较快,这个算是一个最小系统吧,简化的ubuntu,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介绍这个的文档是没有,不过编译的时候选择这个的话编译过程会比较快,这个算是一个最小系统吧,简 ...

HI,选择Min profile,相当于编译出一个简化的ubuntu,并且可以烧录在开发板上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I,选择Min profile,相当于编译出一个简化的ubuntu,并且可以烧录在开发板上 ?? ...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编译过程中在packages list中有选择binutils包么?如果没有选择的话编译的时候就会找不到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探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