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ADC】

楼主(2014-06-25):
Q1: ADC 的 ENOB 是多少位?
A1:  有效位元數(ENOB)的公式是: N -   为 log2 (σ),其中 σ 是标准差的数据和 N 是转换器位数。请参照技术文件中 ADC 的电器特性,以 M051BN 系列为例。

在规格中,线性度的特性与 INL,DNL 有关。
INL 为+/-  1.2LSB  总共有 2.4LSB,线性度为= 12bit  –  log2 (2.4) ~ 10.7bit
I NL,DNL 不包含 gain 及 offet 误差,所以 12bit 的 ADC 转换的有效位为 10bit.
其它系列请参考相关的规格书

楼主:
Q2: ADC模块支持PDMA功能吗?
A2: 是。

楼主:
Q3: ADC模块如何使用PDMA功能?
A3: 请查看ADC应用笔记(AN1002)。

楼主:
Q4: ADC模块像NUC501那样支持音频录音功能吗?
A4: NuMicro 家族的 ADC 不能支持录音功能,但用户可以使用 I2S 接口(NU1XX/NU2XX 系列)與音频编解码器去實現录音功能。
下图为音频编解码器(WAU822)与 NUC100 连接示意圖。

楼主:
Q5: ADC转换模块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A5: 支持 3~5V。

楼主:
Q6: 如何配置AVDD 电压?
A6:  该器件的电源分为三个部分:
1,  由  AVDD 和  AVSS 提供的模拟电源,为模拟部分工作提供电压。
2,  由  VDD 和  VSS 提供的数字电源,提供一个固定的  2.5V  的数字电源,用于数字操作和I/O  引脚的内部稳压电源。
3, VBUS  提供给  USB  的电源,用于  USB  模块传输操作。(仅用于 NuMicro USB Series)ADC 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 3~5V,模拟电源应该与数字电源等电位,否则会有 leakage现象。

楼主:
Q7:自校准的时序是什么?
A7:  指上电后或者在单端模式和差分模式间切换。

楼主:
Q8:  带隙电压(band gap)是多少?
A8: Band gap 参考电压广泛使用在集成电路之中,与温度变化无关。

网友A:
有效位元數(ENOB)的公式是: N -   为 log2 (σ),其中 σ 是标准差的数据和 N 是转换器位数。

网友B:
请问差分模式下,ADC数据和差分输入电压之间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差分模式下,ADC数据和差分输入电压之间是怎么对应的?

ADC数据只有一个接口,差分输入电压由两个接口,应该是先把差分输入电压转换为单端输出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lol谢谢支持!

网友B(2014-08-04):
引用 楼主:
ADC数据只有一个接口,差分输入电压由两个接口,应该是先把差分输入电压转换为单端输出电压吧 ...

确实

网友:
谢谢。真给力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