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官方的mcimx6q-sdb中HDMI无显示(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官方的mcimx6q-sdb,烧写工具Mfgtools-Rel-4.0.0_130424_MX6Q_UPDATER_luhao_android,HDMI显示器没有显示,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HDMI显示呢,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u-boot中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还有你使用的官网的BSP版本是多少?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使用的官网的BSP版本是多少?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么?

你好,现在官方的板子HDMI能够正常显示了,可是我自己的做的板子没有任何显示,最后查到系统启动时总是在这里停掉了,请问有什么可能性。

终端显示

终端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官方的板子HDMI能够正常显示了,可是我自己的做的板子没有任何显示,最后查到系统启动时总是在 ...

请问你自己做的板子上跑的是你自己编译的Image还是官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自己做的板子上跑的是你自己编译的Image还是官网上的?

你好,是自己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自己做的板子上跑的是你自己编译的Image还是官网上的?

现在自己的板子上拔插HDMI线,终端上有显示了,是可以检测到Hdmi设备的,可是为什么显示器不显示呢。

HDMI插上的信息

HDMI插上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自己的板子上拔插HDMI线,终端上有显示了,是可以检测到Hdmi设备的,可是为什么显示器不显示呢。
...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u-boot中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发给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