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 比较电压输出

楼主(2014-06-25):
此时 LM358输出端是高是低?

楼主: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是低电平?  我最近看了下关于运放的放大电路分析,自己也摸索了下,对于该电路我列出以下公式

1:     V2 = V3  (V2V3指LM358的2,3点电压)
2 ;    V2 =  10V
3 ;  (0-V3)/R5  = (V3-Vout)/R6

最后得 Vout =  V3*(R5 + R6)/R6 = 520V ( 高)

网友A:
谁说 V2 ≡ V3 ?
虚短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网友B:
虚短虚断分析仅适用运放块线性放大电路。
1楼的图不用算,因为-端电位高于+端,输出就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是低电平?  我最近看了下关于运放的放大电路分析,自己也摸索了下,对于该电路我列出以下 ...

死套公式。。。。。
图中接的是正反馈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是低电平?  我最近看了下关于运放的放大电路分析,自己也摸索了下,对于该电路我列出以下 ...

放大器的供电都只有12.输出能上百伏?

网友D:
负,但是如何很好的理解   V2 不等于 V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套公式。。。。。
图中接的是正反馈没注意?

所言极是

楼主:
谢谢大火的提示     再去查查正负反馈的资料!

网友D:
看走眼了。是正反馈!

网友E:
找些现成的成熟电路先用,用多了以后就慢慢理解了,然后在看看以前学的公式,这样就融会贯通了。
多看几本小日本的书,基本上不会涉及繁琐的公式推导,人家直接给出示波器的图片,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虚断分析仅适用运放块线性放大电路。
1楼的图不用算,因为-端电位高于+端,输出就是低电平。 ...

是的  虚短虚断用在运放的放大电路中(负反馈),  而现在的是正反馈

网友F:
同相滞回比较,虚断
就不能静下心来看看一些经典的教材么么哒?

网友:
发现模拟电路真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