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调试出错后不能烧写

楼主(2014-06-25):
我现在是用的F103的板子用的是IAR,两块板子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在j-link调试时出错,然后再烧写时就烧不进去了。jlink显示是failed to erase addr 0 @ 0x08000000。

j-link现象

j-link现象

网友A:
不能烧写。。。

貌似闪存读写保护了。

网友B:
用SEGGER软件,把程序删除了看看;

网友C:
调试什么程序出的问题,可否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EGGER软件,把程序删除了看看;

请问用SEGGER哪个软件可以删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什么程序出的问题,可否告知一下~

就是IAR编写的103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烧写。。。

貌似闪存读写保护了。

香帮主,那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原来一直使用的是IAR download的,但一直烧写不进去,现在直接使用jlink烧写hex文件可以烧写成功,然后再使用IAR 通过Debug without download调试,目前是正常的,我猜是IAR和jlink配合的不好导致的。顺便问下结贴怎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