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启动先回零点

楼主(2014-06-25):
我想用STM32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带动滚珠丝杠,但是每次启动时候需要进行一次返回步进电机的零点,还有就是在运行中突然断电后,再次启动时候如何从断电时的位置继续运动呢,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A:
用个传送指令,工作的时候把原位置一直传送到个断电保持的继电器里,再次上电的时候,再反传进去。当然断电后机械位置是不能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