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电路中R3的作用,开关电路

楼主(2014-06-25):
(无正文)

网友A:
分压、下拉。

网友B:
抗干扰,略微提升开关速度,

网友C:
如果驱动信号是来自于MCU,可以在MCU的IO浮空的情况下,防止漏电流造成误动作。

网友:
我想这个电阻是用来防止有干扰信号,造成三极管误动作的。如果有一瞬间的干扰信号,会通过R3电阻。不会对BJT造成误动作。

网友D:
分压。能不能提高开关速度这个我表示怀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分压。能不能提高开关速度这个我表示怀疑。

网友E:
分压是必须的,原本只要0.7V的输入控制,现在需要1.4V,超出部份被BE极钳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哪个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哪款软件做的仿真????

网友F:
防止有干扰信号

网友G:
抗干扰的话这个下拉电阻是不是有点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用哪款软件做的仿真????

EWB啊,怎样,

网友H:
开关电路,下拉电阻。确保关断。

网友I:
分析:
    第一:分压限流,让晶体管工作的时候一直保持在固定的电压电流,这样计算出静态工作点进行分析。
    第二:至于有人分析是什么下拉什么的,没有那么回事,如果真的是下拉或者抗干扰那么上面的晶体管也应该要加1K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分析:
    第一:分压限流,让晶体管工作的时候一直保持在固定的电压电流,这样计算出静态工作点进行分析 ...

你说的“上面的晶体管”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分析:
    第一:分压限流,让晶体管工作的时候一直保持在固定的电压电流,这样计算出静态工作点进行分析 ...

按照您的说法,一楼电路,如果下拉电阻,"那么上面的晶体管也应该要加1K电阻",这样三极管B极电位是电源的一半,静态时深饱和。到百度看一下,也没有看的说下拉电阻,一定要加上拉电阻的说法。

网友J:
综合4楼以及5楼的说法就是这个作用了

网友K:
我的见解是提高关断速度,7楼在做仿真时不建议在三极管b e间加5pF的电容,PN结是有结电容存在的,三极管的b e间就有,关断时因为这个结电容存在,虽然基极在给低电平关断时,结电容的存在会延迟关断时间,b e间加上一个电阻可缩短它的时间常数会更利于它迅速关断,同时在关断期间也可避免干扰,因为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基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的见解是提高关断速度,7楼在做仿真时不建议在三极管b e间加5pF的电容,PN结是有结电容存在的,三极管的b ...

我的仿真软件元器件是理想的,三极管没有结电容,所以要人为添加,

网友L:
下拉电阻的,防止Q2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