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SDADC测不准

楼主(2014-06-25):
SDADC测不准,改变分频率,会改变读数,3.3负按2:3分压,读数为1.504,按3:2分压,读数为0.994,求解啊
分压电阻是100k和150k精密电阻

网友A:
参考电压;
PCB布板;
干扰滤波;
软件处理;
工作条件等

网友A:
再加个校准

网友B:
不准还是测试不稳定,不稳定就多采几次,软件滤波。

网友C:
SDADC是准的,我测过。你这个偏差也太大了,你可能要查查程序。

网友D:
注意以下几点试试:
1、手册里提到SDADC的两个标称工作频率是1.5MHz和6MHz,注意调整分频
2、SDADC需要校准后使用
3、100k/150k分压?你的信号源内阻不小,相比SDADC最小的模拟输入阻抗(47k),你得到的测量误差不算大。

网友E:
楼主遇到插上USB,SDADC会死掉的情况吗

网友F:
f1系列对信号源内阻有要求,f3的没用过

网友G:
加一个电容在地与采样点上...
你这偏差也太大了...当然,是因为采样源阻抗太大.
你看看采样电容有多大,算算采样时间,肯定没充满电

网友H:
参考手册RM0313中有SDADC一章中有一节是讲SDADC的输入阻抗.
软件可以参考标准外设库里的示例逐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