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基于KEA单片机的出租车载nfc终端设计

楼主(2014-06-25):
为出租车设计一款车载nfc终端,支持公交一卡通,支持手机支付,手机交互(获取消费优惠券、打车确认等等),器件选择KEA系列单片机,射频卡控制器暂选NXP PN532,车载12伏供电。

楼主:
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又称近距离无线通信,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信技术,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点对点数据传输(在十厘米内)交换数据。这个技术由免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演变而来,并向下兼容RFID,最早由Sony和Philips各自开发成功,主要用于手机等手持设备中提供M2M(Machine to Machine)的通信。
NFC 芯片是具有相互通信功能,并具有计算能力,在Felica标准中还含有加密逻辑电路,MIFARE的后期标准也追加了加密/解密模块(SAM)。NFC标准兼容了索尼公司的FeliCaTM标准,以及ISO 14443 A,B,也就是使用飞利浦的MIFARE标准。在业界简称为TypeA,TypeB和TypeF,其中A,B为Mifare标准,F为Felica标准。为了推动 NFC 的发展和普及,业界创建了一个非营利性的标准组织——NFC Forum,促进 NFC 技术的实施和标准化,确保设备和服务之间协同合作。目前,NFC Forum在全球拥有数百个成员,包括:SONY、 Phlips、LG、摩托罗拉、NXP、NEC、三星、atoam、Intel、其中中国成员有中国移动、华为、中兴、上海同耀和台湾正隆等公司。

楼主:
NFC信息也是通过频谱中无线频率部分的电磁感应耦合方式传递,但两者之间还 是存在很大的区别。首先,NFC是一种提供轻松、安全、迅速的通信的无线连接技术,其传输 范围比RFID小,RFID的传输范围可以达到几米、甚至几十米,但由于NFC采取了独特的信号衰 减技术,相对于RFID来说NFC具有距离近、带宽高、能耗低等特点。 其次,NFC与现有非接触 智能卡技术兼容,目前已经成为得到越来越多主要厂商支持的正式标准。再次,NFC还是一种 近距离连接协议,提供各种设备间轻松、安全、迅速而自动的通信。与无线世界中的其他连接 方式相比,NFC是一种近距离的私密通信方式。最后,RFID更多的被应用在生产、物流、跟踪 、资产管理上,而NFC则在门禁、公交、手机支付等领域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楼主:
工作模式:
卡模式(Card emulation):这个模式其实就是相当于一张采用RFID技术的IC卡。可以替代现 在大量的IC卡(包括信用*)场合商场刷卡、公交卡、门禁管制,车票,门票等等。此种方式 下,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卡片通过非接触读卡器的 RF 域来供电,即便是寄主设备(如 手机)没电也可以工作。
点对点模式(P2P mode):这个模式和红外线差不多,可用于数据交换,只是传输距离较短, 传输创建速度较快,传输速度也快些,功耗低(蓝牙也类似)。将两个具备NFC功能的设备链 接,能实现数据点对点传输,如下载音乐、交换图片或者同步设备地址薄。因此通过NFC,多 个设备如数位相机、PDA、计算机和手机之间都可以交换资料或者服务。
读卡器模式(Reader/writer mode):作为非接触读卡器使用,比如从海报或者展览信息电子标 签上读取相关信息。
NFC天线:
一种近场耦合天线,由于13.56Mhz波长很长,且读写距离很短,合适的耦合方式是磁场耦合, 线圈是合适的耦合方式。 业界在手机中通常采用磁性薄膜(如TDK等公司生产)贴合FPC方式 来做天线。一种新技术是磁性薄膜与FPC合一,也即磁性FPC。
NFC标签种类:
NFC的基本标签类型有四种,以1至4来标识,各有不同的格式与容量。这些标签类型格式的基 础是:ISO 14443的A与B类型、Sony FeliCa,前者是非接触式智能卡的国际标准,而后者符合 ISO 18092被动式通讯模式标准。 保持NFC标签尽可能简单的优势是:在很多场合,标签可为 一次性使用,例如在海报中寿命较短的场合。
第1类标签(Tag 1 Type):此类型基于ISO14443A标准。此类标签具有可读、重新写入的能力 ,用户可将其配置为只读。存储能力为96字节,用来存网址URL或其他小量数据富富有余。然 而,内存可被扩充到2k字节。此类NFC标签的通信速度为106 kbit/s。此类标签简洁,故成本 效益较好,适用于许多NFC应用
第2类标签(Tag 2 Type):此类标签也是基于ISO14443A,具有可读、重新写入的能力,用户 可将其配置为只读。其基本内存大小为48字节,但可被扩充到2k字节。通信速度也是106  kbit/s。
第3类标签(Tag 3 Type):此类标签基于Sony FeliCa体系。目前具有2k字节内存容量,数据 通讯速度为212 kbit/s。故此类标签较为适合较复杂的应用,尽管成本较高。
第4类标签(Tag 4 Type):此类标签被定义为与ISO14443A、B标准兼容。制造时被预先设定 为可读/可重写、或者只读。内存容量可达32k字节,通信速度介于106 kbit/s和424 kbit/s之 间。

楼主:
PN532特性:
带40 kB ROM和1 kB RAM的80C51微控制器内核;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
输出缓冲驱动器通过最少量的外部无源器件连接天线;
集成了RF场检测器;
集成了数据模式检测器;
支持ISO/IEC 14443A / MIFARE;
只在读写器模式中支持ISO/IEC 14443B;
在读写器模式中典型工作距离超过50mm,具体距离由天线尺寸、调谐和电源决定;
在NFCIP-1模式下工作距离高达50mm,具体视天线的尺寸、调谐以及电源而定;
在卡操作模式中典型工作距离约为100mm,具体距离由天线尺寸、调谐和外部场强度决定;
在读写器模式中,支持Mifare Classic加密,可支持212 kbit/s和424 kbit/s两种更高数据传输速率;
FeliCa模式下,支持106kbit/s 、212kbit/s和424kbit/s的通信波特率;
集成了NFCIP-1的RF接口,传输速率高达424kbit/s;
支持主机接口:
   -SPI接口;
   -I2C接口;
   -串行UART;
灵活的中断模式;
低功耗模式 一硬件掉电模式 一软件掉电模式;
当器件处于掉电模式时能够通过I2C、HSU和SPI接口自动唤醒;
可编程定时器;
石英晶体振荡器;
2.7V~5.5V的电源;
供外部加密芯片使用的电源切换功能;
控制外部设备的专用I/O管脚;
供产品测试使用的集成天线检测器;
与外部加密IC连接的ECMA 373 NFC-WI接口;

我打算用SPI接口,KEA与PN532接口

网友A:
不错,不过现在市面上好像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楼主需要有点改进和创新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现在市面上好像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楼主需要有点改进和创新才行啊 ...

那是普通读卡器,我要做的支持nfc的,刷公交卡的我早就做过了。这个要和手机互通。nfc和RFID的区别是很大的,不过好多人搞不清。很多开发也是仅仅当RFID用。

楼主:
PN532 SPI驱动,准备移植到KEA

#include "PN532_SPI.h"
#include "PN532_debug.h"

#define STATUS_READ     2
#define DATA_WRITE      1
#define DATA_READ       3

PN532_SPI::PN532_SPI(SPIClass &spi, uint8_t ss)
{
    command = 0;
    _spi = &spi;
    _ss  = ss;
}

void PN532_SPI::begin()
{
    pinMode(_ss, OUTPUT);

    _spi->begin();
    _spi->setDataMode(SPI_MODE0);  // PN532 only supports mode0
    _spi->setBitOrder(LSBFIRST);
#ifndef __SAM3X8E__
    _spi->setClockDivider(SPI_CLOCK_DIV8); // set clock 2MHz(max: 5MHz)
#else
    /** DUE spi library does not support SPI_CLOCK_DIV8 macro */
    _spi->setClockDivider(42);             // set clock 2MHz(max: 5MHz)
#endif

}

void PN532_SPI::wakeup()
{
    digitalWrite(_ss, LOW);
    delay(2);
    digitalWrite(_ss, HIGH);
}

int8_t PN532_SPI::writeCommand(const uint8_t *header, uint8_t hlen, const uint8_t *body, uint8_t blen)
{
    command = header[0];
    writeFrame(header, hlen, body, blen);

    uint8_t timeout = PN532_ACK_WAIT_TIME;
    while (!isReady()) {
        delay(1);
        timeout--;
        if (0 == timeout) {
            DMSG("Time out when waiting for ACK\n");
            return -2;
        }
    }
    if (readAckFrame()) {
        DMSG("Invalid ACK\n");
        return PN532_INVALID_ACK;
    }
    return 0;
}

int16_t PN532_SPI::readResponse(uint8_t buf[], uint8_t len, uint16_t timeout)
{
    uint16_t time = 0;
    while (!isReady()) {
        delay(1);
        time++;
        if (timeout > 0 && time > timeout) {
            return PN532_TIMEOUT;
        }
    }

    digitalWrite(_ss, LOW);
    delay(1);

    int16_t result;
    do {
        write(DATA_READ);

        if (0x00 != read()      ||       // PREAMBLE
                0x00 != read()  ||       // STARTCODE1
                0xFF != read()           // STARTCODE2
           ) {

            result = PN532_INVALID_FRAME;
            break;
        }

        uint8_t length = read();
        if (0 != (uint8_t)(length + read())) {   // checksum of length
            result = PN532_INVALID_FRAME;
            break;
        }

        uint8_t cmd = command + 1;               // response command
        if (PN532_PN532TOHOST != read() || (cmd) != read()) {
            result = PN532_INVALID_FRAME;
            break;
        }

        DMSG("read:  ");
        DMSG_HEX(cmd);

        length -= 2;
        if (length > len) {
            for (uint8_t i = 0; i < length; i++) {
                DMSG_HEX(read());                 // dump message
            }
            DMSG("\nNot enough space\n");
            read();
            read();
            result = PN532_NO_SPACE;  // not enough space
            break;
        }

        uint8_t sum = PN532_PN532TOHOST + cmd;
        for (uint8_t i = 0; i < length; i++) {
            buf[i] = read();
            sum += buf[i];

            DMSG_HEX(buf[i]);
        }
        DMSG('\n');

        uint8_t checksum = read();
        if (0 != (uint8_t)(sum + checksum)) {
            DMSG("checksum is not ok\n");
            result = PN532_INVALID_FRAME;
            break;
        }
        read();         // POSTAMBLE

        result = length;
    } while (0);

    digitalWrite(_ss, HIGH);

    return result;
}

boolean PN532_SPI::isReady()
{
    digitalWrite(_ss, LOW);

    write(STATUS_READ);
    uint8_t status = read() & 1;
    digitalWrite(_ss, HIGH);
    return status;
}

void PN532_SPI::writeFrame(const uint8_t *header, uint8_t hlen, const uint8_t *body, uint8_t blen)
{
    digitalWrite(_ss, LOW);
    delay(2);               // wake up PN532

    write(DATA_WRITE);
    write(PN532_PREAMBLE);
    write(PN532_STARTCODE1);
    write(PN532_STARTCODE2);

    uint8_t length = hlen + blen + 1;   // length of data field: TFI + DATA
    write(length);
    write(~length + 1);         // checksum of length

    write(PN532_HOSTTOPN532);
    uint8_t sum = PN532_HOSTTOPN532;    // sum of TFI + DATA

    DMSG("write: ");

    for (uint8_t i = 0; i < hlen; i++) {
        write(header[i]);
        sum += header[i];

        DMSG_HEX(header[i]);
    }
    for (uint8_t i = 0; i < blen; i++) {
        write(body[i]);
        sum += body[i];

        DMSG_HEX(body[i]);
    }

    uint8_t checksum = ~sum + 1;        // checksum of TFI + DATA
    write(checksum);
    write(PN532_POSTAMBLE);

    digitalWrite(_ss, HIGH);

    DMSG('\n');
}

int8_t PN532_SPI::readAckFrame()
{
    const uint8_t PN532_ACK[] = {0, 0, 0xFF, 0, 0xFF, 0};

    uint8_t ackBuf[sizeof(PN532_ACK)];

    digitalWrite(_ss, LOW);
    delay(1);
    write(DATA_READ);

    for (uint8_t i = 0; i < sizeof(PN532_ACK); i++) {
        ackBuf[i] = read();
    }

    digitalWrite(_ss, HIGH);

    return memcmp(ackBuf, PN532_ACK, sizeof(PN532_ACK));
}

楼主: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吨的优惠券被打印出来发送给路人。这么做既不环保,用起来也麻烦。而设计这个车载NFC终端,只要用手机轻轻碰一下,就能将优惠信息下载到手机上,然后直接去商家享受打折优惠,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楼主:
出租车载nfc终端发放优惠券,就需要把自己模拟成标签了。

楼主:
另外一个重要功能,什么打车软件都可以利用nfc终端进行确认啊,把nfc终端当作最终确认设备,避免恶意欺诈。

楼主:
开始原型设计!

楼主:
貌似这个系列片子不好买啊,是不是还没有量产?

网友B:
KEA的样品可以找我,QQ29609669

网友C:
nfc信息标注+google眼镜,应该会很科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A的样品可以找我,QQ29609669

qq加你了,准备在数控电台里用

楼主:
PN532原理图

楼主:
可惜PN532是QFN封装,不太好焊接,还是喜欢FMSH的SO封装,FMSH也有类似NFC产品,我也在用,还不成熟,就不献丑了。

楼主:
淘宝了一下,没有找到该系列片子。

楼主:
有人把libnfc库移植到stm32了,这种感觉和上次看到有人在stm32上跑linux相似,至于吗,写个驱动的事。

楼主:
PN532的驱动早就写好了,在考虑需不需要操作系统的事,如果以后扩展的功能多,倒是可以考虑用,不过不想要ucos,freescale的东西当然要跑freescale的系统mqx。貌似mqx 的实时性比ucos强一点,不过名气没有ucos大。

楼主:
KEA系列的SPI库,开始干活!

楼主:
是不是有必要接个小图像液晶?
13232点阵液晶考虑中,无字库液晶成本不高,显示效果也不错,考虑接一个,SI/SCL串行接口。

楼主:
这次活动热度不高啊,看来放假造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论坛上泡的很多是学生?

楼主:
如何实现管理是个问题,要是能用上车载的3G/GPS接口就好了。

网友D:
楼主这是自己设计的,不错,谢谢分亨,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自己设计的,不错,谢谢分亨,学习一下。

喜欢这一行,完成一项设计,再能有客户,很有成就感!

楼主:
联系了一圈也没找到样片,想在其它设计里也用。

楼主:
void SPI_Init(SPI_Type *pSPI, SPI_ConfigType *pConfig)
{

    /* enable SPI clock gating on */
    if( pSPI == SPI0)    {
        SIM->SCGC |= SIM_SCGC_SPI0_MASK;
    }    else    {
        SIM->SCGC |= SIM_SCGC_SPI1_MASK;
    }

    /* configure other control bits */
    if( pConfig->sSettings.bIntEn)    {
        SPI_IntEnable(pSPI);

        if( pSPI == SPI0 )    {
                        NVIC_EnableIRQ(SPI0_IRQn);
        }    else    {
                        NVIC_EnableIRQ(SPI1_IRQn);
        }
    }

    if( pConfig->sSettings.bTxIntEn)    {
        SPI_TxIntEnable(pSPI);

        if( pSPI == SPI0 )        {
                        NVIC_EnableIRQ(SPI0_IRQn);
        }        else        {
                        NVIC_EnableIRQ(SPI1_IRQn);
        }
    }

    if( pConfig->sSettings.bMasterMode)    {
        SPI_SetMasterMode(pSPI);
    }    else    {
                SPI_SetSlaveMode(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ClkPolarityLow)    {
            SPI_SetClockPol(pSPI,1);
    }
    if( pConfig->sSettings.bClkPhase1)    {
        SPI_SetClockPhase(pSPI,1);
    }

    if( pConfig->sSettings.bShiftLSBFirst)    {
        SPI_SetLSBFirst(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MatchIntEn)    {
        SPI_MatchIntEnable(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ModeFaultEn)    {
        SPI_ModfEnable(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MasterAutoDriveSS)    {
        /* set both SSOE and MODFEN bits when auto drive slave SS is enabled */
        SPI_SSOutputEnable(pSPI);
        SPI_ModfEnable(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PinAsOuput)    {
        SPI_BidirPinEnable(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BidirectionModeEn)    {
        SPI_BidirOutEnable(pSPI);
    }
    if( pConfig->sSettings.bStopInWaitMode)    {
        SPI_ClockStopEnable(pSPI);
    }

    if(pConfig->sSettings.bMasterMode)    {
        SPI_SetBaudRate(pSPI,pConfig->u32BusClkHz,pConfig->u32BitRate);
    }

    /* enable SPI module */
    if( pConfig->sSettings.bModuleEn)    {
        SPI_Enable(pSPI);
    }
}

楼主:
void SPI_SetBaudRate(SPI_Type *pSPI,uint32_t u32BusClock,uint32_t u32Bps)
{
    uint32_t u32BitRateDivisor;
    uint8_t u8Sppr;
    uint8_t u8Spr;
    uint8_t u8ReadFlag;
    u32BitRateDivisor = u32BusClock/u32Bps; /* calculate bit rate divisor */

    u8ReadFlag = 0;
    /* find best fit SPPR and SPR */
    for (u8Spr = 0; u8Spr <= 8; u8Spr++)    {
        for(u8Sppr = 0; u8Sppr <= 7; u8Sppr++)        {
            if((u32BitRateDivisor>>(u8Spr+1))<=(u8Sppr+1))            {
                u8ReadFlag = 1;
                break;
            }
        }
        if(u8ReadFlag)        {
            break;
        }
    }
    if(u8Sppr >=8)    {
        u8Sppr = 7;
    }
    if(u8Spr >8)    {
        u8Spr = 8;
    }
    /* set bit rate */
    pSPI->BR = SPI_BR_SPPR(u8Sppr) | SPI_BR_SPR(u8Spr);
}

楼主:
准备PN532驱动修改,就是没有板子,不好确认。

楼主:
是不是KE系列的片子可以替换?只是不是汽车级的?FAE可以帮忙确认一下吗?

楼主:
开始在KEIL下建立演示工程,这个版本还不支持这个型号,暂时不想升级KEIL,先自己新建个型号。这个帖子基本上就我自己在贴,有点自娱自乐啊,就当作这个课题的流水账了。

楼主:
TRK-KEA8、TRK-KEA64、TRK-KEA128的开发板资料,包括原理图,例程都公布了,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UART),FlexTimer (FTM),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 module,Keyboard Interrupt (KBI) module例程,就是没有SPI的,郁闷,先自己调吧。

楼主:
KEIL 4.74已经支持SKEAZN和SKEAZ系列了。果断升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了一下,没有找到该系列片子。

可以申请样片啊,不过在官网的样片中心也没有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吨的优惠券被打印出来发送给路人。这么做既不环保,用起来也麻烦。而设计这个车载NFC终端 ...

现在都是二维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是二维码了。。。。。

出租上能扫二维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申请样片啊,不过在官网的样片中心也没有找到

先用非汽车级的型号KE系列

楼主:
德州仪器也有NFC/RFID的产品啊,原来一直用的TI的LF段 RFID,高频都是用NXP和FMSH的,动态NFC应答器RF430CL330H,全功能NFC收发器TRF7970A,以及配合TRF7970A产品应用开发的NFCLink软件。至此,德州仪器的NFC/RFID产品线中涵盖了从NFC/RFID收发器到RFID收发器、NFC收发器、静态标签和动态标签在内的全线产品。

楼主:
freescale的NFC是“NAND Flash Controller”,好让人迷惑。好像freescale没有近场通信类产品?

楼主:
NFC设备主要是应用在手机应用中,NFC技术在手机上应用主要有以下五类:(1)接触通过(Touch and Go),如门禁管理、车票和门票等,用户将储存着票证或门控密码的设备靠近读卡器即可,也可用于物流管理。(2)接触支付(Touch and Pay),如非接触式移动支付,用户将设备靠近嵌有NFC模块的POS机可进行支付,并确认交易。(3)接触连接(Touch and Connect),如把两个NFC设备相连接,进行点对点(Peer-to-Peer)数据传输,例如下载音乐、图片互传和交换通讯录等。(4)接触浏览(Touch and Explore),用户可将NFC手机接靠近街头有NFC功能的智能公用电话或海报,来浏览交通信息等。(5)下载接触(Load and Touch),用户可通过GPRS网络接收或下载信息,用于支付或门禁等功能,如前述,用户可发送特定格式的短信至家政服务员的手机来控制家政服务员进出住宅的权限。

楼主:
NFC手机,已经有不少了,准备做好车载终端后,找一款测试:
Nokia:6131、603、700、701、808、C7、N9、Lumia620、Lumia720、Lumia 820、Lumia 920 以及Lumia925、Lumia928和Lumia1020、Lumia1520。
Blackberry:Bold 9900 、Curve 9360 Z10 Q10
HTC:One X、 8X、One M7、Butterfly、Butterfly S、One max
LG:LG Prada 3.0、Optimus LTE、Optimus LTE 2、Optimus Vu、Nexus 4(LG E960)、Nexus 5(LG D820)、LG Optimus 4X HD(LG P880)、LG Optimus G(LG E975)
Samsung:Nexus S、Galaxy Nexus、Galaxy Note II、Galaxy Note、Galaxy S II HD LTE、Galaxy S III、Galaxy S III LTE、Galaxy S Ⅳ、Galaxy S II PLUS、Atvi S、Galaxy Note3 、C101 Galaxy S4 Zoom 、Galaxy S Ⅴ
SONY:Xperia S (LT26i)、Xperia SL(LT26ii)、Xperia Acro S LT26w 、Sony Xperia LT25i/LT25c 、Xperia acro S、Xperia P(LT22i)、Xperia sola、Xperia ion、Xperia TX(LT29i)、Xperia Z(L36h)、Xperia Z Ultra(XL39h)、Xperia Z1(L39h)
Asus:Nexus 7,Padfone2
oppo:Find 5 n1
nubia:Z5 Z5 mini
小米:小米2A 小米3
企鹅:F1 F2s
vivo Xplay
WOOWI: WOOWI HERO+ , WOOWI POWER
魅族:MX3 (32G/64G)
HIKe:X1,Z1

楼主:
读卡和卡模拟都OK,看看P2P上能否再做点有意思的东西。

楼主:
国内厂商能提供NFC器件的也就FMSH了吧,自2006年开始,复旦微电子集团致力于NFC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推广。2012年,复旦微电子集团提出的一机通概念为NFC终端的卡片模拟应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平台结构,一机通可以将机卡一体、机卡分离的需求统一在一起,将不同应用提供商的利益由对立转化为统一,兼顾已有应用和未来的扩展应用。同时,复旦微电子集团推出的新一代NFC芯片FM1930因为同时具备连接多个SE的能力,可以很好地支持一机通概念的实现。2013年,复旦微电子集团推出一机通概念验证机和验证的空中充值平台,并在多个交通卡应用环境中进行了验证与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出租上能扫二维码吗?

为什么不能,一个贴纸而已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确实比扫二维码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能,一个贴纸而已

找多少人每天给那么多出租车贴一堆标签?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分都送完了,什么意思?就是结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KE系列的片子可以替换?只是不是汽车级的?FAE可以帮忙确认一下吗? ...

如果KE包含了相应的模块,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TRK-KEA8、TRK-KEA64、TRK-KEA128的开发板资料,包括原理图,例程都公布了,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 ...

SPI驱动后续就会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驱动后续就会放出来的。

我都快基于KE系列调完了,又白忙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KE包含了相应的模块,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现在就是拿KE系列在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拿KE系列在调

KE的SPI模块跟KEA应该是一样,所以可以很容易的移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KE的SPI模块跟KEA应该是一样,所以可以很容易的移植过来。

是,所以先基于KE系列做。

楼主:
基于MKE04Z64VLH4做完mafire卡读写!因该比较好移植到KEA系列。

楼主:
其实现在对如何设备的软件或硬件电路的攻击比较感兴趣,看看KEA系列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楼主:
不过好像只有K70,K11,K21系列支持

楼主:
要结贴给分,老是“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为什么?

楼主:
给分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结贴给分,老是“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为什么?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谢谢!

楼主:
结个贴还挺麻烦。

楼主:
开始最麻烦部分,NFC P2P功能。

楼主:
谷歌已经发布了Android L系统,并命名NFC P2P通信为Android Beam。Android Beam支持让Android L手机通过手机相互触碰来传递信息,并且谷歌进一步开放Android Beam,通过API,可以让APP激活Android Beam。通过P2P功能,可以加快两台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将交互程序简化到极致。Android Beam功能还将直接存在与“分享”菜单当中,让使用者更容易找到Android Beam的功能位置。此外,Android Beam还添加了NDEF记录文本,包括UTF-8文本数据和NFC应用中的动态ID码。支付应用的开发者可以通过“设置优先服务”功能来选择卡模拟服务。除了对NFC功能的变动之外,据了解Android L系统还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开发可能,其中包括BLE技术,增强手机与Android穿戴式设备的集成,并且提升安全性,增加更新提示,更加注重于运营商的对接。

楼主:
移植NFC P2P,有点麻烦,代码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好想从头再写一遍。

楼主:
没找到什么nfc p2p开源代码,android下的倒有一些demo, 只能用在手机端,终端固件还是不行。

楼主:
抱歉,给结帖过程烦死了,先这样结了。有机会再补偿各位。

楼主:
NFC P2P已经调出来了,如果能拿到板子,就正好贴一些测试源码共享,要准备下一个设计了。

网友H:
支持楼主,我还在用最古老的FM1702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我还在用最古老的FM1702芯片呢。

FM1702有一系列FM1702NL,FM1702SL,FM1702Q,封装不一样,应该是双驱动里最便宜的了,我大部分产品用这个,FM1701比它更便宜,性能也弱一些。

网友H:
FM1701我也在用,性能差点,价格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FM1701我也在用,性能差点,价格便宜啊。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单片集成的,片内集成单片机和非接触卡读卡控制器,片内FLASH和SRAM,更好用,不过里面集成的单片机比较让人难受,虽然性能不错,但是不太常用的架构,不是51也不是CORTEX-M0。这个片子厂家好像还没有正式推向市场。我也只做了5个。

楼主:
nfc还是挺有意思的,入门不难,要做好还是比较难的。最难的应该是兼容性处理,设备需要支持不同批次的卡,很多CPU卡的一致性并不好,总有一些卡出问题。就拿一卡通也不过如此,北京坐地铁没问题,614路从来就没成功过。每次司机都告诉我消磁了,别和磁铁放一块,糊弄孩子哪,非接触卡什么时候有磁性了!

楼主:
I2C

增加一个功能,交易记录,加上RTC函数,通过i2c扩展FM24C1024A,记录每条交易记录。代码ok!这个功能算是最顺利的了。

楼主:
KEA系列什么时间能量产啊,活动力度挺大的,学了就想用。

楼主:
近场通信,简称NFC,是一项短距离高频无线通信技术,可在相距约10-20厘米的设备之间实现数据交换。这项技术是ISO/IEC 14443接近式卡标准(接近式卡,RFID)的简单扩展,将智能卡接口和读卡器集于一台设备中。NFC设备既可与现有的ISO/IEC 14443智能卡和读卡器通信,又能与其他NFC设备通信,因而兼容目前已在公共交通系统和支付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的非接触式系统。NFC的主要目标是手机应用。

楼主:
NFC通信经由磁场感应实现,两个环形天线分别位于对方的近场之内,构成了一个空心变压器。NFC在全球通行的免许可13.56 MHz ISM频段上工作(适用于工业、科学和医疗等领域)。
 采用紧凑式标准天线,工作距离最远达20厘米
 可支持的数据率:106 kb/s、212 kb/s、424 kb/s
 采用Manchester编码方式,可实现10% ASK(幅移键控)调制速率
 采用Modified Miller编码方式,可实现100% ASK调制速率
 NFC设备既可以在被动模式(电池关断)下工作,也可以在主动模式下工作
o 卡仿真:NFC设备的运行方式类似于现有的非接触式卡或RFID标签。NFC设备处于被动模式,由处于主动模式的启动器触发
o 读卡器模式:NFC设备(充当启动器)处于主动模式,向被动模式下的RFID标签读取数据,譬如,用于交互式广告应用
o P2P模式:两个NFC设备相互通信,交换信息。两个NFC设备都必须处于主动模式。

楼主:
nfc控制器还真不少了,原来主要用NXP和FMSH,可惜 Freescale不做,看到TI的TRF7970A也可以用,此近场通信 (NFC) 可以实现 NFC 对等模式 (P2P) 应用。可以有源和无源模式使用。可以与最常见的支持 NFC 功能的移动设备之间具有互操作性,支持简单 NDEF 交换协议 (SNEP) 和逻辑链路控制协议 (LLCP),无源和有源模式作为引发器和目标(106kbps、212kbps 和 424kbps)

楼主:
代码都调得差不多了,时间也快截至了,看能否得到一块板验证一下吧。

楼主:
瑞典初创公司Fidesmo近日推出了一个NFC服务,让NFC手机可以结合一张非接触NFC卡取代多个智能卡。通过Fidesmo的手机APP可以添加多个服务运营商的智能卡功能,从而解决一些服务商发卡之后的问题,比如说余额查询等。
服务商可以授权给Fidesmo,Fidesmo下载服务商的应用到APP当中,然后将应用通过NFC功能写入Fidesmo的非接触NFC卡中,如此可以实现多种卡模拟。而智能卡的余额将从服务商的后台获得,并且通过Fidesmo APP可以进行充值,利用NFC手机触碰Fidesmo非接触NFC卡,就可以将充值金额写入其中。
当需要进行多张智能卡的切换时,通过APP进行智能卡服务的选择,然后重新写入Fidesmo非接触NFC卡当中,写入之后,Fidesmo非接触NFC卡就可以在写入的服务商读卡器上进行非接触支付。

楼主: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FMSH)开发的FM1930 近场通信(NFC)控制芯片成功基于安捷伦RIDER T3111S RFID HF 一致性测试系统平台通过NFC Forum (NFC 论坛)认证。该认证项目由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ICC)和上海同耀实验室共同承担。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致力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并提供相关系统解决方案。其设计开发的NFC控制芯片可以支持包括读写器(Reader/Writer)、点对点(P2P)和卡模拟(Card Emulation)这三种NFC工作模式。

楼主:
Galaxy S5采用NXP的NFC控制芯片PN547,而在上一代旗舰手机Galaxy S4,采用博通的NFC芯片。SE方面,NXP并没有为Galaxy S5提供。NXP最新的大储存嵌入芯片没有随PN547一同装机。

楼主:
中兴旗下高端智能手机品牌努比亚(nubia)发布国内首款接入银联TSM平台的eSE手机产品——nubia Z7和Z7 max。同时,中国银联与中兴移动宣布签署移动支付合作协议,在移动支付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推广、风险防范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nubia Z7和Z7 max是银联与努比亚集中双方优势资源共同打造的集支付、拍照和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手机。作为国内首款接入银联TSM平台、出厂即内置了智能安全芯片、支持银联“闪付”的eSE(Embedded Secure Equipment嵌入式安全元件)手机,用户无需更换或增加任何硬件,即可直接在手机上申请下载银联卡,实现近场非接支付和远程支付。
支付安全和便捷的完美结合,是nubia Z7和Z7 max手机的最显著功能之一,它基于PBOC标准,通过了银**检测中心完整的金融功能测试。使用时,nubia 这两款手机用户可以在“银联随行”客户端中申请银联卡,银行审批通过后即可通过空中方式将银联卡下载至手机的eSE安全芯片中。下载完成后,持卡人既可以用手机直接圈存后在全国近300万台POS终端上“闪付”消费,也可以通过“银联随行”客户端实现便民缴费、网上购物等在线支付。目前,建设银行、浦发银行、青岛银行和浙江农信的持卡人可以率先享用此项支付服务,后续其他银行也将陆续开通。

楼主:
支付宝钱包8.0已经具备NFC功能,目前在Android手机上已经可以读取银**和公交卡信息,并进行支付。支付宝内部人士透露支付宝钱包很快提供NFC支付。钱包8.0可以解析标准的IC卡,读取其中的余额、交易次数、卡号等信息。如果这个IC卡是银**的话,同时可以将该银**添加为快捷支付卡。同样还支持了读取公交卡信息,用带NFC功能手机靠近公交卡,可以读取卡号、发行商以及余额。不过,暂时还不能对公交卡直接充值。  但此项功能仅在有NFC功能的Android上可以使用,比如小米3和HTC One等手机。只要将芯片银**放在手机背面,手机就会调起支付宝钱包,并且显示卡内信息,如卡号、余额、使用次数等。与此同时钱包还具有绑定快捷支付、关注公众服务等功能。除了银**之外,部分城市的公交卡也能识别。

楼主:
穿戴式设备在2013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NFC也趁此发展了不少应用。如NFC戒指、NFC腕带、NFC首饰等应用在2013年有大量的涌现,NFC标签与应用的相互结合,碰撞出不同的应用火花。

  就NFC戒指而言,以解锁手机屏幕为最基本的功能,其中还有APP快速打开、URL链接、名片、Wifi等功能添加,内置标签的NFC戒指,只要是标签应用,基本可以在戒指上进行实现。而国内也以能用99年的智慧戒指为嘘头,诱惑着各种科技达人和潮人。但是NFC戒指仍然有其硬件缺陷,那就是天线面积太小,读取成功率比较低。根据不同手机的天线设计,读取的区域需要掌控,否则无法读取。而消费者方面,国内某NFC戒指厂商曾向NFC产业网透露,消费者人群主要是商务人士和科技达人,在一定时期拥有用户群体,而对于普通消费者,刚性需求较小。

  NFC腕带也在今年不断涌现,据NFC产业网了解,国内云飞网也在近日以三个NFC标签的Haloband入驻知名众筹网Kickstarter,并且迅速筹集到目标金额。可以说科技界对NFC腕带的热情是高涨的。国外的还有Glocn手镯,集多功能于一身,NFC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功能,用于配对和读写,但是多功能的集成让一个手镯成为移动的平台。而丹麦Smukfest音乐节使用腕带进行支付,绑定信用*功能不可谓不强大,但是也仅仅是闭环应用,对安全要求极高的开环支付能给NFC腕带多大机会?而Fitbit发布可进行健康监测的NFC腕带,NFC快速的配对功能,让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变得无比便捷,加上蓝牙之类的传输手段,让穿戴式设备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楼主:
NFC的P2P功能,在机与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发挥着重要功能,这也使得NFC功能成为物联网吹嘘的重要技术之一。Surface Labs推出的NFC吧台,没有太多的功能介绍,其中一个功能是NFC支付功能。但可以联想到,NFC的互动性,可以让吧台更有乐趣,可以增加一定触感的游戏,以手机应用为基础,结合吧台的NFC功能及多媒体,可拓展的应用不可限量。而NFC支付,则让人们的支付变的更加便捷。

  据NFC产业网了解,类似的还有Think & Go推出的NFC屏幕,屏幕自带信息可变的NFC标签,在广告营销、互动游戏方面,该产品空间很大。而SAP开发的NFC售卖机则结合了线上,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账户,让一个单纯的售货机变成一个平台,了解用户的消费习惯,并且加强用户黏性。

  此外,随着NFC移动支付的发展,迪堡推出的支持NFC的ATM机也算是较大的突破,未来人们或许只需要拿手机放在ATM机上,就可以进行提款。当然,这个未来有多远仍然未知,而NFC主要应用在小额支付领域,提款机上是否适合也值得讨论。

  总的来说,电子设备上加入NFC功能,主要是为了提升交互性,结合线上活动、社交媒体进行推广,所以NFC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入口,是比较贴切的一个形容。

楼主:
NFC应用起来无非是卡模拟、P2P通信、读写三大功能,但是方案上却可以根据不同行业需求,创造不同应用。就法国的NFC汽车钥匙而言,无疑是NFC卡模拟功能的直接体现,汽车钥匙只是一个领域的体现,更多的体现出入控制、身份识别功能的“钥匙”也可以在各行各业中应用,例如酒店钥匙、交通卡、门禁等等。业内也能想到这些应用领域,但是创新有时候不在于思维、想法的创新,而在于敢于行动,让想法成为现实。Continental很有魄力的进行了方案的试点,如果要真正进入市场,那就由技术问题转换成具体而又繁冗的市场问题。比如汽车厂商、消费者的接受能力,安全的强弱度,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汽车租凭或有较大市场。

楼主:
2013年也有NFC技术的创新。在国内移动支付标准争夺之时,2.4G以能够穿透金属,可以使用在苹果手机上,成为一个较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村田却开发出了可以支持金属壳手机的NFC,虽然不是穿透,但是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穿透”,该技术受到了许多手机厂商的关注。以苹果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很多都将手机设计成金属外壳,随着NFC发展,NFC功能标配逐渐成为现实,不放弃金属外壳又支持NFC是很苦恼的问题,村田的技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只是,以业界的普遍看法来说,还是不要过度的期待苹果支持NFC功能。
  无线充电功能是2013年的技术创新,许多手机厂商开始推出支持无线充电功能。有人就指出,既然都拥有天线,能否将NFC天线实现充电呢?荷兰VTT就实现了这个功能,该技术继承了NFC技术的点对点交互能力的是,NFC设备也可以进行能量的输送与接送。一个NFC设备可以作为另外一个NFC设备的电源电极,但是VTT对此还只是提出了科学的可能,更多的还需要标准的支持。同时无线充电的转化率也是问题.

楼主:
M24SR系列具有NFC论坛4类标签RF接口,支持NFC数据交换格式(NDEF)。它实现了NFC用例,例如简单的蓝牙配对和其它连接切换,支持URL、Vcard和其他类型信息的存储的自动连接。 它适于包括消费电子、计算机外设、家用电器、工业自动化和医疗产品在内的应用。
基于ISO 14443 RF接口的NFC论坛4类标签,电压范围为2.7 ~ 5.5 V的1 MHz I²C串行接口,内置有支持NDEF数据格式的EEPROM存储器密度:2 ~ 64 Kb,RF disable引脚使NFC手机通过应用端控制RF访问,128位密码保护,通用输出引脚,实现了应用端灵活性(实现几类事件的唤醒功能),简单的天线设计,向下兼容M24LR系列.

楼主:
飞思卡尔智能电网FTU解决方案,学习学习

网友I(2015-03-01):
在 我您好 我最近也在学习NFC的相关内容 对P2P方式有些疑问 希望您能留个QQ 我好方便向您请教

网友J:
我也想做

网友J:
楼主能否留个联系方式,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sunsen@smartmate.com.cn

网友K(2016-04-26):
怎么只有楼主一个人 的回复?楼主在NFC上造诣很深啊。最近刚看NFC之前就用Rfid+单片机裸跑,现在看来 水很深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