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或者高手FLASH和EEPROM和D-FLASH,他们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4-06-25):
flash和EEPROM可以不用说,单说这个D-FLASH到底是什么玩意?曾经我用PE产生的代码去操作flash,发现只能操作修改一次数据第二次就不行了,不懂,请高手科普一下!

网友A(2015-06-30):
第一次能修改,第二次后不能应该没有对flash进行擦除吧。因为flash中的位只能由1变为0.
另外想请教一下:我现在也在做flash方面的操作,发现在使用BDM调试运行时能正常的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但断开BDM,让板子独立运行后读出的数值都是0xFF 。不知是什么原因? 使用的飞思卡尔 mc9s12xdp512的板子 .不知是否碰到过这类问题?

楼主(2015-11-16):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能修改,第二次后不能应该没有对flash进行擦除吧。因为flash中的位只能由1变为0.
另外想请教一下:我 ...

我没碰到过,我是用的pe代码。读写都正常。理论上应该和bdm没有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