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no element "mfw_v4lsrc".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HI,ALL

ERROR: pipeline could not be constructed: no element "mfw_v4lsrc".

开发板烧了自己编译的uImage,rootfs.ext2(初始环境),提示上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是在板子起来的时候显示如上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板子起来的时候显示如上信息?

HI,是的,通过PC串口软件,显示开发板信息。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可以把你操作的步骤描述一下么?帖中你贴出的问题我们没有遇到过,这里如果你能给出log完整的文件会很好一些,方便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可以把你操作的步骤描述一下么?帖中你贴出的问题我们没有遇到过,这里如果你能给出log完 ...
HI,
通过PC串口软件进入I.MX6Q的开发板,然后输入指令,如下: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mxc_v4l2_capture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1 ! mfw_v4lsink
ERROR: pipeline could not be constructed: no element "mfw_v4lsrc".
root@freescal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通过PC串口软件进入I.MX6Q的开发板,然后输入指令,如下:

楼主你好,这里你是想要实现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你是想要实现什么的呢?

HI,
需要调出摄像头。

网友B(2015-01-10):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了呢??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通过PC串口软件进入I.MX6Q的开发板,然后输入指令,如下:

你这里不是提示了摄像头驱动没加载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不是提示了摄像头驱动没加载成功吗..

如果你有板,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