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4-20mA的防反接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4-06-25):
一般4-20mA的防反接是如何处理的呢?如果后边接的是仪表放大器,接反了就等于是负差分电压输入,不允许啊

网友A:
最简单方法是用二极管。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不懂,你提的问题。没理解好,再好好想想。

网友D:
接个桥堆就无所谓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