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A测频问题

楼主(2014-06-25):
大虾求助,用launchpad TimerA测频不行呀 ,下面是代码

楼主: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12864();
  displaystr_12864(1,1,"频率 :");
  displaystr_12864(1,1,"频率 :");
  displaystr_12864(1,1,"频率 :");
  //捕捉
  P2SEL |=BIT0;//P2.1设置CCI0A为输入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时钟源DCO的设置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BCSCTL2 &=~SELS;                           //选择DCO为SMCLK时钟源
  TA1CTL =TASSEL_2+MC_1+ID_3;
  TA1CCR0=50000;               //
  TA1CCTL0=CCIE;               //开启中断
  TA1CCTL1 =CAP+CM_1+SCS+CCIS_0+CCIE;        //选择捕捉模式和CCIXA为输入端,打开中断使能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display_frequent(frequent);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CCR0(void)
{
  time++;
  if(time>20)
  {
    time=0;
    frequent =count;
    count=0;
  }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_1IV(void)
{
  if(TA1IV==2)
    count++;
}
这是程序的主要部分。
定时器时钟用的是DCO---SMCLK
测频的思路是:CCRO 用来定时产生一个时间
CCR1用捕捉模式:捕捉上升沿,
信号输入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峰峰值是1V;

出现的问题是 CCR1中断进不去,
手册上不是说,捕捉到就会产生CCIFG的中断标志吗?

网友A:
P2SEL |=BIT0;//P2.1设置CCI0A为输入
代码设置的是P2.0,注释是P2.1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不确定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捕获到进中断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等周期的信号直接计数模式测频率比较好

网友C:
峰峰值是1v是不是太小了,得看手册,边沿触发能识别的引脚电压至少是多少V,

网友D:
利用其timerA的捕获功能的吧,测试其高低电平的变化的时间的就可得出结果的了。

网友E:
测频率的主要是需要把握好时间的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