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4-06-25):
电路如图所示,已知输入信号Vi为频率1K,幅度为1V的方波,求输出Vo的波形。没加电容的是很容易求出,但是加了电容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请问分析这样的电路,需要用到什么知识呢,微分方程?积分电路?拉氏变换?怪自己数学忘得差不多了,也怪自己没有好好学模电,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由于C3 R4的自然频率远低于Vi的,因此就当成积分器来考虑,输出是三角波。也就是说,交流分析时可以忽略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C3 R4的自然频率远低于Vi的,因此就当成积分器来考虑,输出是三角波。也就是说,交流分析时可以忽略R4 ...

仿真结果确实是三角波,请问您是怎么得到这个结果呢,是经验一眼看出,还是先分析,需要用到什么理论来分析呢?谢谢!

网友B:
1.首先从电路结构上大致判断电路功能;
2.判断器件参数是否满足相应功能的需要,比如积分电路要求电容C3在工作频率处的容抗,小于R4/10,以保证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占主导地位。

网友C:
是经验一眼看出,还是先分析,需要用到什么理论来分析呢

经验和分析,二者兼而有之。
至于理论,早就烂熟于心,就像买五袋奶粉一定是单价用乘法,找钱用减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确实是三角波,请问您是怎么得到这个结果呢,是经验一眼看出,还是先分析,需要用到什么理论来分 ...

对于方波的半个周期,由于虚短,注入的是恒流,而且由于虚断,这个恒流全部流过并联的C3和R4。
由于半方波时间比较短而R4比较大,因此R4中的电流比较小,大部分电流是流过C3的,所以Vo就直线上升或直线下降,就是三角波。
如果要想得到精确的表达式,需要列出微分方程:
Vi/R5 = C3*dVo/dt + Vo/R4
解方程即可得到精确的Vo。

网友D:
吧电容换成阻抗,然后在和只有电阻一样的算法。算出来就是相位变了点。另外这是低通滤波器。具体公司就不写了。简单的说。就是电容在哪里,频率越高,电容阻抗越小,和电阻并联的阻抗也越小。放大倍数就越低。所以是低通滤波器。可滤掉高频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经验一眼看出,还是先分析,需要用到什么理论来分析呢

经验和分析,二者兼而有之。

哈哈 这个例子举得太赞了

网友F:
LZ已经不错了,知道这里面可能有微分方程?积分电路?拉氏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方波的半个周期,由于虚短,注入的是恒流,而且由于虚断,这个恒流全部流过并联的C3和R4。
由于半方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现在有了点思路,刚开始分析这样的电路,看来还是要先从理论上一步一步做起的。

网友G:
Uo(s)=-(Zc//R4)*Ui(s)/R3
Zc=1/Cs
Zc//R4=R4/(1+R4Cs)

Uo(s)=-R4*Ui(s)/R5(1+R4Cs)
逆变,Uo=-(R4*Ui*e^(-1/t))/tR5,其中t=R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