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EEPROM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4-06-25):
我是想问个问题的:关于EEPROM的读写。
main()
{        uchar EEP1,OUT;
        EEP1=EEPRM_READ(0x00);
        if(EEP1>2)
                EEP1=0;
        OUT=EEP1;
        while(1)
        {        ...
                ...
                EEPRM_WRITE(0x01,OUT);
                ...

        }

}

void EEPRM_WRITE(uchar adr,uchar data)
{        do
        {
        ;
        }while(WRERR!=0);
        EEADR=adr;
        EEDATA=data;
        WREN=1;
        EECON2=0x55;
        EECON2=0xAA;
        WR=1;
        WREN=0;
}

uchar EEPRM_READ(uchar adr)
{        EEADR=adr;
        RD=1;
        return(EEDATA);
}
我这程序在我烧了进IC,未断电时很正常!
但在我进行断电,在接上电,也能显示在断电时的保存的数据,但当再执行到void write_in_eeprom(uchar write_add,uchar write_data)函数时,却一直在此循环,
       do
        {
        ;
        }while(WRERR!=0);
死在了这里,出不来!
我想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烦请兄弟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
void                 EEpromWrite(void)
{
if(WriteEeprom){
               if(WR){}
               else{
                   if(Fcase<WriteMenuByte){
                                          EEADRH=0x00;
                                          EEADRL=Fcase;                   //赋EEPROM写入地址
                                          EEDATL=Menu.MenuCaseByte[Fcase];//赋EEPROM写入数值
                                          CFGS=DataSpace;                 //指定访问闪存区或EEPROM区
                                          EEPGD=EepromSpace;              //指定访问EEPROM区
                                          WREN=AllowWrite;                //容许内部EEPROM写操作
                                          GIE=false;                      //发送写序列码前必须写禁止中断
                                          EECON2=0x55;                    //发送写序列码
                                          EECON2=0xaa;
                                          WR=StartWrite;                  //启动写操作
                                          GIE=true;
                                          Fcase++;
                                          }
                  else{
                       WREN=DisAllowWrite;//禁止EEPROM/FLASH写操作
                       WriteEeprom=false;
                       }
                   }
               }
}
//----------------------------------------------------------------------------------------------------------------------------------------------------------
void                 EEpromRead(void)
{
uchar DataCount=0x00;
while(DataCount<ReadMenuByte){
                             Menu.MenuCaseByte[DataCount]=EEPROM_READ(DataCount);
                             DataCount++;
                             }
}
//----------------------------------------------------------------------------------------------------------------------------------------------------------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不过我的没那么复杂!我的单片机为PIC12F683!我是怀疑,在我第一次烧写进去后,在没断电,一切正常!断电了,再上电,也能显示上次断电前的值,只是在断电后再上电时,程序跑到void EEPRM_WRITE(uchar adr,uchar data)这个函数里后就出不来!但我将do
        {
        ;
        }while(WRERR!=0);
这个循环去掉,不执行这个循环就一切OK!也能正常对EEPROM进行读写!
但就是郁闷,正常来说,在开头都要
do
        {
        ;
        }while(WRERR!=0);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不过我的没那么复杂!我的单片机为PIC12F683!我是怀疑,在我第一次烧写进去后,在没断电,一切正常!断电了,再上电,也能显示上次断电前的值,只是在断电后再上电时,程序跑到void EEPRM_WRITE(uchar adr,uchar data)这个函数里后就出不来!但我将do
        {
        ;
        }while(WRERR!=0);
这个循环去掉,不执行这个循环就一切OK!也能正常对EEPROM进行读写!
但就是郁闷,正常来说,在开头都要
     do
        {
        ;
        }while(WRERR!=0);
这个循环检测上次的写操作是否已经完成!
但我的为什么在断电后怎么就一直检测在忙,也就是WRERR一直不为0,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不过我的没那么复杂!我的单片机为PIC12F683!我是怀疑,在我第一次烧写进去后,在没断电 ...

上电以后,延时50-100mS以后再操作E2,读写都是,要电源稳定后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