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电流回收保护电路中快速二极管散热问题

楼主(2014-06-26):
选择的二极管是STTH10002TV1,结温度最高150°,通电电流最大150A,封装为ISOTOP.不知道大家工作中是否遇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计算及选用散热器的,谢谢指教。

网友A:
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
散热片,你可以让做散热片的厂家帮你算下;

楼主:
谢谢!我在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