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firmware too old for API2

楼主(2014-06-26):
IAR 7
link 是几年前的 STM8 STM32 ST-link 三合一
怎么升级? 查了个老帖子,升级没成功

网友A:
你如果是官方的正版,可以去官网下升级包

楼主:
你指哪个部分?   IAR 肯定不是正版。   三合一的电路板, 是三块板子的那种,可以掰开的, ST-LINK在中间,STM8最大。这种电路板,没盗版吧。

楼主:
使用STSW-LINK005ST-LINK/V2 firmware upgrade, 提示 Old firmware loader detected on ST-Link/V2.

楼主:
还有个更老的白色外壳的ST-Link2, 当时就带着一个 101芯片的小板子。现在也连着呢
插到电脑上,显示个u盘,里面文件的日期  2008.3.7
这个更绝了,IAR和两个update 都不认这个是 st link

楼主:
白色外壳的, 打开,里面是103芯片, 日期 804, 是08年1月?
三合一的,是裸板,103芯片,日期,911, 是09年3月?

楼主:
   版主呢?
FAE呢?

网友B:
三合一的板子哪里买的?

楼主:
几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C:
那块板应该是V1

楼主:
新版的ISP,也不认芯片了。  BOOT1=1;  BOOT0 = 0

楼主:
找到了一个虚拟机,几年前常用的。 里面的keil uvision3 支持 3合1的ST-link 调试,也支持正版uLink调试, 带壳的stLink不行.......下载例程成功。
还要下载新程序.........

网友D(2014-07-30):
那个三合一的STLINK是第一代STLNK,在官网上的Marketing status已经是NRND了(就是不推荐给新设计使用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STLINKV2。

这两个调试烧录器的固件升级程序是不同的:

STSW-LINK001ST-LINK firmware upgrade
STSW-LINK005ST-LINK/V2 firmware upg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