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石铝电解电容

楼主(2014-06-26):
公司专业代理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主要规格有:SAW、SXW、SXR、SXG、SKV、NSKV、JKV、SEV、NSEV、JEV、SSV、SGV、JGV、SZV、TZV、NSEV、TZV、JZV、TFV、SJV、SLV、SXV、TXV、PK、TWL、YXJ、PX、WXA、MH7、MH5、ML、RX30、ZT、RX50、GXW、CXW、VXH、MXH、ZLG、YXF、YXG、YXH、YXM、BXA、BXC、KXW、QXW、CXW、TXW、YXA、系列铝电解电容,标准品为:PK和PX,低阻抗品为:ZLK、ZLJ、ZLG、ZL、ZT、YXJ、YXF、YXG、YXH系列

铝电解主要参数:
容量和额定工作电压在实际电容选型中,对电流变化节奏快的地方要用容量较大的电容,但并非容量越大越好,首先,容量增大,成本和体积可能会上升,另外,电容越大充电电流就越大,充电时间也会越长。这些都是实际应用选型中要考虑的。 额定工作电压: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电容长期可靠地工作,它能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在交流电路中,要注意所加的交流电压最大值不能超过电容的直流工作电压值。常用的固定电容工作电压有6.3V、10V、16V、25V、50V、63V、100V、250V、400V、500V、630V。电容在电路中实际要承受的电压不能超过它的耐压值。在滤波电路中,电容的耐压值不要小于交流有效值的1.42倍。另外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工作电压裕量的问题,一般来说要在15%以上.
介质损耗电容器在电场作用下消耗的能量,通常用损耗功率和电容器的无功功率之比,即损耗角的正切值表示(在电容器的等效电路中,串联等效电阻 ESR 同容抗 1/ωC 之比称之为 Tan δ,这里的 ESR 是在 120Hz 下计算获得的值。显然,Tan δ随着测量频率的增加而变大,随测量温度的下降而增大)。损耗角越大,电容器的损耗越大,损耗角大的电容不适于高频情况下工作。散逸因数dissipationfactor(DF)存在於所有电容器中,有时DF值会以损失角tanδ表示。此参数愈低愈好。但铝电解电容此参数比较高。 DF值是高还是低,就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电容器来说,与温度、容量、电压、频率……都有关系;当容量相同时,耐压愈高的DF值就愈低。此外温度愈高DF值愈高,频率愈高DF值也会愈高。
外型尺寸外型尺寸与重量及接脚型态相关。single ended是径向引线式,screw是锁螺丝式,另外还有贴片铝电解电容等。至於重量,同容量同耐压,但品牌不同的两个电容做比较,重量一定不同;而外型尺寸更与外壳规划有关。一般来说,直径相同、容量相同的电容,高度低的可以代用高度大的电容,但是长度高的替代低的电容时就要考虑机构干涉问题。
ESR一只电容器会因其构造而产生各种阻抗、感抗。ESR等效串联电阻及ESL等效串联电感是一对重要参数─这就是容抗的基础。一个等效串联电阻(ESR)很小的电容相对较大容量的外部电容能很好地吸收快速转换时的峰值(纹波)电流。用 ESR 大的电容并联更具成本效益。然而,这需要在 PCB 面积、器件数目与成本之间寻求折衷。
QQ:718512289
手机:15210969646
电话:010-81058060
更多高压贴片陶瓷电容推荐:http://www.vk-dz.com/MC-2.asp
更多型号钽电容推荐请登录:http://www.mht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