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和响应时间的关系

楼主(2014-06-26):
一个闭环的线性系统的小信号响应有带宽,大信号响应有摆动率等指标。
小信号响应的带宽指在频率内的“有效”频段,若换成时序是个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小信号的带宽的周期是不是闭环系统的最快响应时间呢?这个有些疑惑。
闭环系统的响应还是要分大信号响应和小信号响应来分?。。。。。。。。。。。

网友A:
换成时序就是你的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不能太短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我不太清楚的,,先帮着顶起一下下的了啊。。

网友C:
参考下示波器的有效带宽:BW=3.5/TS,这个是能够分出方波的最高频率,如果要看完整的正弦波,BW/10,即是可以看到完整再现正弦信号的最高频率。公供参考。是比较保守的。香家定律的2倍,指的是能分出信号中的周期,而没有考量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D(点评):
确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不错的思路,应用于工程界应该比较实用。想想看。

网友D(点评):
这个思路可用于局部频率的上升时间和其谐波分量的大致判断。

网友E:
你完全可以用RC电路的频率和时间特性来理解和分析

网友D(点评):
过几天认真分析下,这几天一下来了五款电路板,有够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示波器的有效带宽:BW=3.5/TS,这个是能够分出方波的最高频率,如果要看完整的正弦波,BW/10,即是可 ...

多谢啊,
BW=3.5/TS--这个好像是示波器的本身上升时间和其有效的测量带宽的关系。还有一个类似的公式是方波的上升时间和其包含的谐波分量的大致关系,我在信号完整性分析上看到的。
示波器其有效带宽应该是针对正弦波的吧,如100M的带宽,即示波器测量100M的正弦波的幅值是被衰减了0.707倍的。
香农定律只有初步了解,也就是说两倍的采样频率能大致还原被采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