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各位大大ucos ii与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4-06-26):
ucos ii里面有没有自带的串口通讯操作函数?还是要自己像普通程序一样去创建串口函数程序?
如果是自己创建串口函数程序,会不会影响到ucos ii的同步性?

网友A:
建立一个进程,专门用于串口通信,也可以用中断,但是要尽可能短。不是很麻烦,至少我以前用的不会影响它的同步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一个进程,专门用于串口通信,也可以用中断,但是要尽可能短。不是很麻烦,至少我以前用的不会影响它的 ...

那么意思就是还是要创建一个USART1_IRQHandler()来处理中断咯?

网友B:
ucosii里面是没有通信的驱动的,都需要自己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意思就是还是要创建一个USART1_IRQHandler()来处理中断咯?

你可以使用中断,但是中断服务函数要尽可能短;或者是使用一个进程然后通过标志位查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