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SPI通道数?

楼主(2014-06-26):
28335的手册里明确说明有一路专用SPI,McBSP可以设置成两路SPI,但是从引脚标记看,GPIO16-19和GPIO54-57都是SPI,所以比较迷糊,到底有几路SPI

网友A:
下来帮你看看

楼主:
查到这方面的解释:有多路引脚对应于SPI,说明SPI可以映射到不同的引脚,而不是说明有多路SPI

总算搞明白了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先帮着顶一下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这方面的解释:有多路引脚对应于SPI,说明SPI可以映射到不同的引脚,而不是说明有多路SPI

总算搞明白 ...

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