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4-06-26):
我用一个隔离芯片和变压器实现直流电压隔离,输入端和输出端需要共地么?如果不共地,两端的地是否要接一个电感或者磁珠?

网友A:
不需要,连上磁珠就不共地了

网友B:
不共地的,
就按图中 做

网友C:
按照你这个图,是不共地的;
LINEAR的啥芯片啊?

网友D:
共地就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这个图,是不共地的;
LINEAR的啥芯片啊?

LT8302

网友E:
LZ自己都说了要隔离,共地了还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