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epm240 的下载UFM,cfm怎么用

楼主(2014-06-26):
请问各位,epm240的下载界面的ufm,和cfm怎么用法,我选了一次,下次就不能下载了。

楼主:
这个问题是比较傻呢,还是真的没有人知道,还是问的问题不清楚。

网友A:
CFM:系统闪存配置,就是你程序要被配置到这里面。上电然后从这里面加载到SRAM中。UFM用户闪存,相当于一个EEPROM

网友B(2014-08-25):
CFM和UFM自己还没留意过,真容易忽视它

网友C(2018-10-09):
引用 网友A:
CFM:系统闪存配置,就是你程序要被配置到这里面。上电然后从这里面加载到SRAM中。UFM用户闪存,相当于一个E ...

我下载的时候都勾选上了,现在下载完成后,下次再下载,quartus就找不到USB Blaster,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