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从上电到工作 一般 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4-06-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ALTERA和XiLinx都存在的,一般毫秒及吧,如果使用的需要更快的话用ACTEL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ALTERA和XiLinx都存在的,一般毫秒及吧,如果使用的需要更快的话用ACTEL的吧。 ...

那晶振这方面呢?是不是还要设计到起振时间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晶振这方面呢?是不是还要设计到起振时间的问题?

具体到哪个延时最大,不很清楚了,晶振是有延时,但一般不会延时那么大的,何况多是有源振。主要应该还是它内部刚上电需要位流配置的时间开销吧。实时性要求很高的话,个人还是建议用ACTEL的。虽然相比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哪个延时最大,不很清楚了,晶振是有延时,但一般不会延时那么大的,何况多是有源振。主要应该还是 ...

好的,明白了,多谢

网友B:
如果从串行flash加载可能需要几百毫秒以上,Xilinx有这方面的数据,我也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串行flash加载可能需要几百毫秒以上,Xilinx有这方面的数据,我也测试过 ...

Actel号称启动时间在us级别,已经联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