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我用DSP C5509A的GPIO口接入ov7670摄像头,需要用到SIOC和SIOD吗?

楼主(2014-06-26):
新手一个,就是为了完成ov7670的采集图形工作
我直接用DSP配置好的GPIO口接入ov7670摄像头

ov7670摄像头需要哪些管脚啊

VSYNC和HERF  都要用嘛????还是只用VSYNC即可啊???

SIOC和SIOD需要用到吗??????

但是51单片机摄像头初始化程序中用到了I2C,那么我这个地方也引用了I2C,需要用到SIOC和SIOD管脚吗?????

谢谢指教

楼主:
#define SDA_IN0()                {P0MDOUT= 0X00;}
#define SDA_OUT0()                {P0MDOUT= 0XFF;}

sbit I2C_SCL0=P0^2;
sbit I2C_SDA0=P0^1;
sbit SDA_STATE0=P0^1;

void InitI2C0(void)
{
        P0MDIN |= 0X06;
        P0MDOUT|= 0X06;
}

以上是51的源程序,I2C的初始化程序,而我的程序直接是SDA=0,SCL=0,可行吗?

像素坐标弄乱了?何解?

我用y数组保存的啊,然后自动显示的时候,能切换数据维数的啊,9600*8 = 240*32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