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2能连上下载程序程序失败求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6):
PIC16F系列单片机,编程器能连上,但是下载的时候失败,不明觉厉,求高手指点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3180, Val Read = 0x3FFF)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A:
型号对不对呀

网友A:
从提示看是校验不对,检查一下芯片容量

网友B:
Verify failed校验失败
MemType = Program,程序存储器
Address = 0x0, 地址为0x00的值
Expected Val = 0x3180, 写入的值为0x3180
Val Read = 0x3FFF,读出的值是0x3FFF
怀疑接触不良或接地不良……

网友C:
猜测的原因:
老型号的某些PIC芯片,其RC振荡的出厂校正值保存在FLASH的最后一个字节,在你这里就是0X3FFF地址。
而老的编程器允许用户读写这个字节,这就造成很多用户把这个字节的数据误擦除掉了,但该字节被误擦除后,就会出现你这种提示。

好像是在2012后的KIT3和MPLAB等工具中,这个操作被禁止掉了,而且芯片内部也对这个字节加锁了,从而防止了这个错误的发生。

芯片内部对这个字节加锁造成这个字节的数据无法用代码读出了,弊端就是无法用这个数值做简单的代码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