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样判断电路板上的信号线是高速信号线?

楼主(2014-06-26):
看过很多资料说高速信号线布板要求很严格,那么怎样判断高速信号线呢?还是说看CPU的频率来判断?还是说特有的几根线例如:SDRAM?

网友A:
是不是高速线和CPU主频没关系,主要看你这根信号线上面传输信号的频率和所要求的边沿速率,其实主要还是边沿速率,如果信号边沿的rise time小于信号在整条trace上的传输时间,那么就要当作高速信号考量,比如要考虑端接,PCB阻抗匹配等问题。另外,和有几根线就更扯不上关系了,以上是个人理解,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