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推荐一个开关电源开关管,封装如附件,TO-251,谢谢。

楼主:
反激式开关电源,100--240VAC输入,12V/1A输出,使用图中封装的开关管,图片的型号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要找替代品,谢谢。

网友A(2014-06-26):
如果放得下,就换个TO-220F封装的

网友B:
反激电源600V 4A或者6AMOS管就足够了
大把的管子:SiHU7N60E、IPU60R950C6、FQU5N60、FQU7N60、STU5N60M2、STU6N60M2、STU7N60M2等
不做小体积,还是选TO-220的管,市场用量大,成本会低点。

网友C:
12W用得着12N100这么大的管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