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的顶层丝印层铺白油墨,要怎么处理才能和元件的编号区分?

楼主(2014-06-26):
如题,因为背景颜色需要,将丝印层全部印为白色,但是默认的元件编号等的丝印也是白色,于是被覆盖了,怎么处理区分这个工艺,谢谢~

网友A:
你还不如 不要做绿油板呢,换其他颜色的

网友B:
想了个办法,你在gerber文件中,将丝印层反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 不要做绿油板呢,换其他颜色的

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C:
如果全部覆盖就做白色阻焊,做其它颜色的字符,比如黑色
或者做绿色的阻焊,文字作负片形式,这样字看起来是绿色

网友D:
如果是白色油墨 可以做成黑色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