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编译器的怪现象

楼主(2014-06-26):
如附图,
定义 CPU_FRQ_150MHZ 为0  但程序中还是显示为1, 把整个这一段注释掉,程序中CPU_FRQ_150MHZ的值还是为1!  求教!

网友A:
重新编译还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译还是不行吗

不行啊  每次修改后肯定重新编译啊

网友B:
一切基于eclipse的硬件工具都不成熟,bug无限

楼主:
确实是eclipse开发工具问题,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 ... /f/81/t/133420.aspx   此页有讨论此问题
http://www.eclipse.org/forums/index.php/t/81040/  此页有讨论此问题
https://bugs.eclipse.org/bugs/show_bug.cgi?id=156561  此页有bug的补丁 但不知如何用!

楼主:
装了一个ccs6 暂时好像得到了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eclipse开发工具问题,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t/ ...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C(2014-08-11):
了创建高效率的应用程序,首先要求有良好的设计和支撑性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