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SMT做15片?机贴可以么?

楼主(2014-06-26):
有板子要做15套,PCB+SMT,元器件自己提供(散料),板厂给了两种报价,手贴和机贴,不明白机贴他是怎么贴的,我知道以前公司有产线都是整盘的料放在机器里,想不通散料是怎么机贴的,这个机贴报价是否可信,由于板子比较复杂还是希望机贴。:handshake

网友A:
有钢网就好办

网友B:
给你报什么价格 发来看看
15 套 基本都是这样操作的,电阻电容 机器贴 其他的手工摆件 然后过炉
你要是给的不是整盘的料 基本都是手贴。
15套 也不多啊,自己搞搞嘛 很快的,
开张钢网 刷个锡膏 摆件 热风枪吹吹 就OK了

楼主:
机贴比手贴贵1800,只有电阻电容是机贴其他芯片都是手工摆件? 本来想其他的芯片也是机贴的,贴的漂亮一点故障率也低。

网友C:
15片用自动贴片机干啥?

开机器玩啊?

网友D:
机贴是贴片机根据PCB位图信息,和喂料口的料号进行编程后生产的(一般会收开机费)。喂料口也可以使用散装,但必须要有一段的预留段(整盘装开口处都会有一段没装器件),是喂料口将器件压住用的。所以会浪费一段的。15套机贴真的不方便,不过可以考虑电容电阻用贴片厂的,原装芯片用自己的,或者芯片自己贴(否则还得针对你的芯片包装进行喂料编程的)。或者还是自己贴完塞炉子里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贴是贴片机根据PCB位图信息,和喂料口的料号进行编程后生产的(一般会收开机费)。喂料口也可以使用散装 ...

谢谢你的回复,决定用手贴了。:handshake

网友E:
量不大,手工焊下好了;
或者找熟人贴;

网友F:
是要看有没大的BGA芯片,大的BGA手贴的基本不靠谱

网友G:
呵呵。请过高手来焊就可以的了。

网友H:
楼主应该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网友I:
看啥子芯片,如果都是QFP和0603的,手工就解决了,如果是DDR3还有一些大的BGA,还是机器靠谱点。

网友J:
bga只好机贴了,其他手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