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手求教,quartusii 13.0中 NO device installed。十分着急

楼主(2014-06-26):
quartus ii 13.0新建工程是显示没有device,不能建工程。然后去Altera官网下载了我所需要的这个库cyclonev-13.0.1.232.qdz。但是这个device放在我文件夹哪里,才能使得quartusii 识别到这个device.

Quartus II 13.0. 0.156 devices大老有这个器件库吗

网友A:
安装cyclonev-13.0.1.232.qdz的时候要与quartus ii 13.0目录相同,如果都是默认目录的话就不用改,如我都安装在D:\altera,就指定都低级目录就可以了

楼主:
嗯嗯,现在可以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结不了贴

网友B(2016-06-26):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否把你的那个器件库,发给我一份,谢谢。1158781883@qq.com

网友C:
器件库官网有下的,安装后就不会报这个问题了

官网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D(2016-11-20):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否把你的那个器件库,发给我一份,谢谢。 ...

有拿到资料吗?我去官网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