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终端节点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下,还能被协调器唤醒吗

楼主(2014-06-26):
ZIGBEE的终端节点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下,还能被协调器唤醒吗?
它们之前一直保持心跳连接,还是终端节点睡着了,协调器也找不到他的?
要是保持 心跳,一般多久心跳一次
先谢了!

楼主:
怎么成了此帖已结?试下能否回复!

网友A:
不能唤醒,不过你可以做一个特制的放大器装在协调器上,再做一个特制的接收器用于唤醒。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谢谢楼上!!,
经常r看到ZIGBEE两节AA电池用一年的介绍,终端节点如果不休眠,能否做到一年呀?
因为一休眠,就无法唤醒。
另一个方法,就是每200ms醒一次,来实现
没玩过,想先了解下产品该如何做?
我想做一个电池供电的产品,所以这个ZIGBEE要随时可以监听外部是否有命令。请赐教!!

网友B:
不休眠一年你得放多大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