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cgui里面有没有实现前景色和背景色互反的函数呀

楼主(2014-06-26):
ucgui里面有没有实现前景色和背景色互反的函数呀

网友A:
有的,不过不是含数,是显示模式

网友B:
即便没有,也可以自己实现嘛,这个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过不是含数,是显示模式

我刚刚接触,看到一个中文手册,没有找到显示模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接触,看到一个中文手册,没有找到显示模式呀

/*
      *********************************
      *                               *
      * Text and drawing mode defines *
      *                               *
      *********************************

These defines come in two flavors: the long version (.._DRAWMODE_..)
and the short ones (.._DM_..). They are identical, feel free to use
which ever one you like best.

*/
#define LCD_DRAWMODE_NORMAL (0)
#define LCD_DRAWMODE_XOR    (1<<0)
#define LCD_DRAWMODE_TRANS  (1<<1)
#define LCD_DRAWMODE_REV    (1<<2)

#define GUI_DRAWMODE_NORMAL  LCD_DRAWMODE_NORMAL
#define GUI_DRAWMODE_XOR     LCD_DRAWMODE_XOR
#define GUI_DRAWMODE_TRANS   LCD_DRAWMODE_TRANS
#define GUI_DRAWMODE_REV     LCD_DRAWMODE_REV
#define GUI_DM_NORMAL        LCD_DRAWMODE_NORMAL
#define GUI_DM_XOR           LCD_DRAWMODE_XOR
#define GUI_DM_TRANS         LCD_DRAWMODE_TRANS
#define GUI_DM_REV           LCD_DRAWMODE_REV

#define GUI_TEXTMODE_NORMAL  LCD_DRAWMODE_NORMAL
#define GUI_TEXTMODE_XOR     LCD_DRAWMODE_XOR
#define GUI_TEXTMODE_TRANS   LCD_DRAWMODE_TRANS
#define GUI_TEXTMODE_REV     LCD_DRAWMODE_REV
#define GUI_TM_NORMAL        LCD_DRAWMODE_NORMAL
#define GUI_TM_XOR           LCD_DRAWMODE_XOR
#define GUI_TM_TRANS         LCD_DRAWMODE_TRANS
#define GUI_TM_REV           LCD_DRAWMODE_REV

/* Text alignment flags, horizontal */
#define GUI_TA_HORIZONTAL  (3<<0)
#define GUI_TA_LEFT        (0<<0)
#define GUI_TA_RIGHT             (1<<0)
#define GUI_TA_CENTER             (2<<0)
#define GUI_TA_HCENTER           GUI_TA_CENTER  /* easier to remember :-)  */

/* Text alignment flags, vertical */
#define GUI_TA_VERTICAL   (3<<2)
#define GUI_TA_TOP              (0<<2)
#define GUI_TA_BOTTOM            (1<<2)
#define GUI_TA_BASELINE   (2<<2)
#define GUI_TA_VCENTER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