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芯片的程序如何读出

楼主(2014-06-26):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读出STM32F103C8芯片的里面的程序如何做啊

网友A:
没加密普通调试器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

用什么软件呢
能教教我吗?

网友B:
读出来的也是二进制;

网友A:
对啊,读出来是二进制文件,你还要反汇编。

网友C:
现在有点技术含量的程序估计都选择加密的。

网友D:
没读保护的才可以,读出来的是二进制,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

网友E:
ST-LINK可以读吧,LZ是要用来对比的?

网友F:
没必要啊........读出来的程序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