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发电机相关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26):
又来跟各位前辈求教:
          我们自己做了发电机,空载电压是24V.  [使用永磁转子, 只有一对磁极.  绕线使用0.38mm的绕了500匝]

              使用电阻当负载测试得:
               [负载47欧,] = [4.5V ]  [0.087A]==0.3915W
               [负载85欧,] = [6.69V ]  [0.0766A]==0.508W
               [负载200欧,] = [11.15V ]  [0.055A]==0.613W

1. 如上面数据看,,当负载电阻越大时,也就是电流越小时...功率值越大...这相对来说是很不好的..因为发电机肯定是要有越大的电流功率越大才越好的..
2. 用其他发电机样品也测试过,发现这种发电机是三相的,并且负载特性是正常的,电流越大,功率也越大....跟我们的相反..

====那么...各位前辈是否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呢?跟三相,单相绕组有关吗?要怎么改进?
*备注*发电机是交流的,以上数据是经过二极管整流之后测试的.

因为这个发电机功率不太高,主要是用来给锂电池充电用的..所以我在整流之后用LM2577的升降稳压电路.如下图

这个电路可以在输入3.2-40V范围内输出稳定在4.2V.用这个4.2V给锂电池充电.
如果锂电池(1500mA时)电压比较低时,其实充电电流是比较大的..需要500mA以上,甚至1A..目前电机电大能供给电池的电流能到200mA==我需要在这里增加恒流(或者限流)电路吗?

=====同样,这里有个转换效率的问题,目前从实测看..平均只有60%效率..以上电路不知道要如何改进.请前辈们多加指点
=====如上电机的负载特性问题..电机只有在负载电阻比较大时功率才比较高,我个人的想法是通过限流的办法...但是这样的话...利用不上..也是浪费....
                      除了从发电机的改进让负载特性改善..是否可以通过电路来实现像加电阻负载那样把相对的负载电阻值变高

小弟的基础知识相对比较不够..要从头学起也找不到方向 ..所以再次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与绕组内阻有关,负载轻,内耗小,负载重,内耗大.你得设法降低线包内阻.用粗点线径绕同样匝数,绕不下就换大铁芯.

网友B:
1w不到的功率居然有200欧姆的电阻,显然是漆包线太细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绕组内阻有关,负载轻,内耗小,负载重,内耗大.你得设法降低线包内阻.用粗点线径绕同样匝数,绕不下就换大铁 ...

谢谢T叔的回复....下载过很多您的书,手机里还存着好多本..PDF的...不过,看完的可能还没有超过10本..呵呵!!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已经相对其他电机用的线都粗很多了..其他问题能不能也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不到的功率居然有200欧姆的电阻,显然是漆包线太细太细了.

200欧是负载电阻.....电机的绕线电阻只有14欧..线径0.38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的回复....下载过很多您的书,手机里还存着好多本..PDF的...不过,看完的可能还没有超过10本..呵呵!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ChUrLW&id=39204578020&ns=1#detail

你去淘宝找个自行车摩电灯电机吧,效果要比你自制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ChUrLW&id=39204578020&ns=1#detail

你去淘宝找个 ...

好的..谢谢!!买一个来研究..

网友C:
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负载可以获得最大功率,此时效率为50%。

网友D:
呵呵,直流发电机与直流电动机的原理虽然相同,但是侧重点不一样啊!
发电机的线径要粗,主要是减小内阻损耗

网友E:
一看就是你的输入功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负载可以获得最大功率,此时效率为50%。

这要怎么算?
我的线用的是0.38mm的   线阻为14欧(绕了500匝)
出来的交流电..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的...负载电阻接在整流之后的直流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你的输入功率不同。

怎么说,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说,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转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