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线圈受力计算

楼主(2014-06-26):
通电线圈正下方平行放置一块磁铁(外形像纽扣电池一样的),我想给线圈通电断电,造成线圈的跳动,现在感觉跳动的力量不够大,如何在磁铁固定的前提下,增强线圈的跳动呢?有没有计算公式可以算出如何调整线圈的参数,比如电感值,电阻值,线圈直径,线圈匝数,最大承受电流等,如果简单计算的话,是不是用F=BIL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单元长度导线的受力与电流成正比,与磁感应强度成正比,而且要正交。
因此,相关的量包括:
1、电流大小
2、匝数----------实际1和2就是安匝,简单说要通以大电流才有效果,电流一直增加到发热极限
3、每匝长度-------但太长了有效部分不一定增加
4、磁铁的磁能积-------选稀土的、体积大的,磁能积就大
5、磁铁的摆放方式和磁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