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制作shape时显示不出图形

楼主(2014-06-26):
画了图形后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打开所有层。
你肯定是画错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所有层。
你肯定是画错层了

所有层都打开的了。看了的层都是对的。别的电脑上设置都一样然后能画自己的电脑上画不了。

网友B:
或者你电脑把这软件卸了,清除下数据,重装下试试 ,

网友A:
你不会是16.3版本吧,
以前用163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属于软件bug 升级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16.3版本吧,
以前用163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属于软件bug 升级就解决

用的16.6的哎。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电脑把这软件卸了,清除下数据,重装下试试 ,

我从16.5重新装了到16.6的。16.5的没有试过。用这16.6就不行了,别人的都行。

网友D:
源文件帖一个上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文件帖一个上来嘛!

源文件?我打开Allegro画shape的时候,图形操作就显示不出来。。什么源文件呀。我画一个然后保存文件?

网友D: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问题解决没有嘛?

网友E:
显示shape图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问题解决没有嘛?

已经解决了。重新安装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shape图层了吗

显示了的。软件问题。重新安装就能用了

网友F(2014-11-21):
这个问题不是重装的事情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shape_fill里面有一项叫做
no_eth_shape_display 把它后面方框里的钩去掉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我也遇到过了这个问题,确实是那个选项被打钩了,去掉了就正常了

网友G(2017-06-05):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重装的事情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shape_fill里面有一项叫做
no_eth_shape_dis ...

取消勾选之后,还要重新启动一下软件才行。。。。